新手问个接线问题

楼主(2013-09-09):
六旋翼怎么接线呀,是否是把六个电调的电源线全部并联在一起?然后插一个电池搞定?

网友:
我擦,这贴要顶,,,,此贴必火!!!!!!

网友A:
擦,看错了,还以为你说是信号线并联了,电源线并联是对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看错了,还以为你说是信号线并联了,电源线并联是对的,没错!!!!

怪不得你要顶呢。。。什么电机哪个要正转哪个要反转。怎么弄啊。。头大啊,飞越的都没有说明书啊,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看错了,还以为你说是信号线并联了,电源线并联是对的,没错!!!!

还有悟空和图传是不是要单独供电呀

网友:
相邻的电机转向是反的,看飞控说明书

网友:

买个电调分电板

网友:
看来你是纯正的新手、呵呵、电调线是全部并联再一起的、或者是用分配板、电机正反转就是随便更换两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楼主:
多旋翼怎么感觉比直升机麻烦

网友:
8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