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下,这个功能有没有用呢?

楼主(2013-09-09):
AR Drone 2代 有个新功能 “临死挣扎” 解释一下这个功能吧,就是摔机的最后一刻 把多旋翼底朝天 翻过来落地。如今的多旋翼多是用在
航模摄影
上,对于多旋翼挂载的设备比载机贵多了,如果垂直落下
云台
相机损失惨重,如果有临死挣扎功能,最后一刻把飞机倒过来摆平,那损失就小多。
大疆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啊!

网友A:
零度的降落伞好像就是翻身抛伞。

网友B:
感觉很无聊

网友C:
出现万一的状况,简单兄就不要考虑相机或飞机了,多考虑下地面有没有花花草草吧!!!
个人觉得开伞或者气囊比较可靠

网友D:
出事故最多的3种可能:
1,GPS信号被干扰——这种情况开伞就是拖着个降落伞飞,结果慢慢想象吧。
2,其中一个电机/电调故障——四旋翼貌似无法选择开伞姿态吧,六旋翼以上有自稳功能了,开伞有点马后炮
3,遥控器/接收机故障,这时想开伞也没法开吧。
开伞可以是个辅助功能,但感觉有点对自己的飞控没信心了。

网友E:
安全第一!!!

网友F:
ar,这个功能你理解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