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请问450直升机有副翼跟没副翼那个比较好操控啊?

楼主(2013-09-09):
求教,请问450直升机有副翼跟没副翼那个比较好操控啊?

网友A:
没副翼有自动修正功能,有副翼对练习者的技术要求会更好。

网友B:
操控上,个人理解如下:我先是用有副,后来改成无副。   有副的起飞时相对容易,无副的在起飞时要把握住离地瞬间的状态;起飞后,有副的需要修正的动作较多,无副的通过3轴陀螺仪的修正要稳定一些(不过,此项也取决于陀螺仪的质量)。     最后,现在无副的感觉是种趋势:FBL、DFC之类的。

网友:
无副翼对新手来说是最好的,维修相对简单,稳定,好控制,练习事半功倍,是方向,新技术在发展,现在的三轴和几前年的三轴已经不一样的,

网友C:
补充一下,机械控最好选有副翼,本人就是很喜欢机械,所以有副翼飞得多,无副翼飞得少.

网友D:
从价格上讲,同级别的无副翼的要贵一些!
做3D动作也是无副翼比较好些,有副翼在航线上飞的很稳,而且飞的很好看!
小飞机的话,无副翼比有副翼要更具抗风性,举例:super cp

网友E:
想多练练调机的技术,以及过硬的操控基本功,上有副翼,想多找找飞行的乐趣,方便简单的维修调试,就上无副翼,方便简单只是相对有副翼而言,要做好,也是要花精力的

网友F:
兄弟上无副翼吧,简单得多,满天下都是无副翼,

网友:
跟大流比较好

网友:
无副翼,有副翼,两样我都有,比较喜欢飞有副翼,手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多练练调机的技术,以及过硬的操控基本功,上有副翼,想多找找飞行的乐趣,方便简单的维修调试,就上无副 ...

同意

网友:
无副翼好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机械控最好选有副翼,本人就是很喜欢机械,所以有副翼飞得多,无副翼飞得少.

我现在飞的就是有副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上无副翼吧,简单得多,满天下都是无副翼,

我现在手上飞的就是有副翼的,个人感觉维修起来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玩有副翼的好,因为副翼起个平衡左右,如果向左打方向时,不会一下子向左侧,因为副翼还保持原来的平衡 ...

我现在玩的就是有副翼的,在我周边只有我一个人玩,想找个人请教一下都没有,到时有什么不懂的还请你能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副翼有自动修正功能,有副翼对练习者的技术要求会更好。

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操控上,个人理解如下:我先是用有副,后来改成无副。   有副的起飞时相对容易,无副的在起飞时要把握住离地 ...

嗯,等手头松点就进个无副翼的玩玩,现在手上有三台都有有副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价格上讲,同级别的无副翼的要贵一些!
做3D动作也是无副翼比较好些,有副翼在航线上飞的很稳,而且飞的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上无副翼吧,简单得多,满天下都是无副翼,

嗯,好,进个无副翼的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等手头松点就进个无副翼的玩玩,现在手上有三台都有有副翼的

其实要说有副翼改无副翼FBL的比较容易,也就换个主旋翼头,不过最主要的成本应该还是在三轴陀螺仪上。

网友:
新手必须有副翼 无副翼 修机让你头疼个够

网友:
学习就用有副翼,学好后就可以用无副翼的了。

网友:
无副翼的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玩的就是有副翼的,在我周边只有我一个人玩,想找个人请教一下都没有,到时有什么不懂的还请你能指 ...

我买的也是有副翼的,在我周边也是只有我一个人玩,炸机想现场找个人修很难,第二次飞就改了无副翼。还是随大流好。新手感觉不到有什么明显区别。

网友:
学习中,支持有副翼,无副翼都上。

网友:
如果是新入门6通450的,先来个有副翼的吧,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学习到机6通直升机的真正原理,然后再进价无副翼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机械控最好选有副翼,本人就是很喜欢机械,所以有副翼飞得多,无副翼飞得少.

哈哈,你这观点偏题了,喜欢机械的不是飞有副翼,而是调机修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从价格上讲,同级别的无副翼的要贵一些!
做3D动作也是无副翼比较好些,有副翼在航线上飞的很稳,而且飞的 ...

无副翼自旋的定点, 你觉得是有副翼好飞还是无副翼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手玩有副翼的好,因为副翼起个平衡左右,如果向左打方向时,不会一下子向左侧,因为副翼还保持原来的平衡 ...

我倒是觉得纯新手飞无副翼容易,不用频繁修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玩的就是有副翼的,在我周边只有我一个人玩,想找个人请教一下都没有,到时有什么不懂的还请你能指 ...

玩过有副翼的,转无副翼要非常小心,手感差很多,说不定是秒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你这观点偏题了,喜欢机械的不是飞有副翼,而是调机修机.

说得也对,但是,个人觉得无副翼的好飞多,但基本上都飞有副翼的.修了不飞也说不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手玩有副翼的好,因为副翼起个平衡左右,如果向左打方向时,不会一下子向左侧,因为副翼还保持原来的平衡 ...

我笑死了,无副翼灵活?这个就是看调机的.可以调的很慢而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操控上,个人理解如下:我先是用有副,后来改成无副。   有副的起飞时相对容易,无副的在起飞时要把握住离地 ...

三轴起飞如果要修正的话,说明三轴还没有完全调好,调好的话,起飞无需大的修正,基本上推油即起,反而有副翼起飞,必须修正一下,地效嘛,而无副翼基本上三轴作了这个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无副翼自旋的定点, 你觉得是有副翼好飞还是无副翼好飞?

我一直没飞过有副翼的450.小的倒是飞过一次,可惜是4通道的
自旋应为一直用的是无副翼的,这个我这里真心没法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没飞过有副翼的450.小的倒是飞过一次,可惜是4通道的
自旋应为一直用的是无副翼的,这个我这里真心 ...

我一个朋友从PRO改成MB,后来又卖了MB重新改回PRO,就是说自旋时被风干扰太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