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四合一无刷电调

楼主(2013-09-09):
原理图见附件
PCB是55mm x 55mm,有USB口供调试
上周刚让电机唱了歌,还没开始写让他们转起来的代码

现在感觉问题还有点多,有人有兴趣一起搞吗?

比如一个2400kV的14极电机,上10V电压
24,000RPM
400RPS
电角度400*14 = 5,600RPS
大概就是5.6k的样子

AD的采样频率大概是2.4Msps 3个,每个需要采集6个通道(每个电机3个电压,1个电流,4*4 = 16,还要测一个电源电压),那大概就是400ksps的样子,不知道5.6k能不能搞的定

有图有真相

ESC.part01.rar (160 KB, 下载次数: 278) ESC.part02.rar (160 KB, 下载次数: 242)

网友:
我一直以为四合一电调就是把4个电调接到一起

网友A:
有兴趣,不过我是从直流电调一步步开始的,等我把双向直流电调搞通了,
下一步开始搞无刷电调。。。。。。无刷电调很有技术含量。你这个4合一难度更大

网友B:
谢谢您的文件学习了嘿嘿,你电路板子在哪里搞的

网友:
牛人无处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文件学习了嘿嘿,你电路板子在哪里搞的

在嘉立创打的样,钢板也是在那里做的,回来自己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兴趣,不过我是从直流电调一步步开始的,等我把双向直流电调搞通了,
下一步开始搞无刷电调。。。。。。 ...

程序在参考ESC32的,不过有很多问题,也没地方问

网友C(2014-03-27):
ESC32是基于STM32的电调源码?
另外楼主判断换相时间是采用高速AD不断采样吗?不是用的模拟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C32是基于STM32的电调源码?
另外楼主判断换相时间是采用高速AD不断采样吗?不是用的模拟比较器?

ESC32可以用google直接搜索,有开放源码,不过原理图似乎没有开放。
换相是用AD采样方式做的,没用比较器。
现在和ESC32区别比较大了,因为4合1的话AD采样率相当于降低到了1/4,虽然F405比ESC32用的好一点,但总的算下来还是有差别。而且感觉ESC32在高KV电机上可能会有点问题,我的飞机比较小,电机KV值挺高的,所以算法上也就不太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ESC32可以用google直接搜索,有开放源码,不过原理图似乎没有开放。
换相是用AD采样方式做的,没用比较 ...

你只用AD,不用比较器肯定慢啊
你想啊。一个弱智的c8051f330,都能实现一个电调的功能,说到底就是因为用了比较器。
F4的性能估计甩8051整整30倍不止吧。四合一电调肯定不是问题。前提是要用比较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用AD,不用比较器肯定慢啊
你想啊。一个弱智的c8051f330,都能实现一个电调的功能,说到底就是因为 ...

STM32F405 AD通道比较多,4个电调刚好够用,如果加比较器的话板子面积就大了。

个人感觉其实AD和比较器的方案各有优劣,比如对于低转速的电机,AD可以通过多次测量求平均的方法减少噪声的影响。

其实我还没有试验过带负载的情况,实际上加了负载之后,转速也不会那么高了,MCU的速度应该也就足够了。

网友(2014-04-29):
引用 网友A:
有兴趣,不过我是从直流电调一步步开始的,等我把双向直流电调搞通了,
下一步开始搞无刷电调。。。。。。 ...

楼主一直搞直流电调,请问我有36伏电动车有刷电调能改模型用电调吗?

网友D:
楼主用AD做电调是可以的,因为KONRONIK的KOBY电调就是用的STM32F103的AD做的,不过最大速度还是比不过比较器方案,但已够用了。如果楼主要搞航模电调,建议直接买个好硬天行者20A,参照BLHELI开源代码好好学习,低投入高产出,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AD做电调是可以的,因为KONRONIK的KOBY电调就是用的STM32F103的AD做的,不过最大速度还是比不过比较 ...

老师,你讲的太深奥,不太懂,你说的AD是不是晶体管或集成电路,也就是说用里面的另件重装,而不是从电压输入端改动一下,使其适速应7.2伏或11.1伏来调速,哪怕用舵机代动电动车转把实行调速。

网友:
JSXJC:
        AD是指ADC模数转换器,单片机里面集成的。用ADC和比较器都可以用来检测无刷马达的位置信息,但性能有所区别。

网友:
顶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2014-09-04):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E:
4合1 有什么好处

网友F:
新人求教呀,什么药学系

网友G:
不断学习才能提高

网友H:
大神无处不在

网友I:
好高端, 可惜我不会。。。

网友J:
同学,你该去阿莫电子,5imx主要是玩家,很少有自己写代码的

网友K:
楼的PDF电路图不是很清楚哦

网友L:
上学不好好学后悔死我了,大多都看似懂非懂

网友M(2015-09-01):
我正在考慮做跟您一樣的電調, 想問下近況如何呢? 也是 stm32f405 & 參考 ESC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