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切换在FPV中的应用

楼主(2013-09-09):
     无刷云台在多旋翼上的应用已经到了普及阶段,固定翼也一样少不了它,都是为了追求空拍的质量效果。但是,由于飞控的自动平衡所至,飞机在飞行时多少都会有一些僵化和棱角,使拍摄的视频总会有左右摆动、走不起直线等现象,其流畅度是欠缺的。那么飞机在手动和3D模式下的飞行效果要比前者好得多得多,多旋翼也更是如此了。然而,使用增稳云台作为视角来飞行,是万万不可用手动和3D模式来飞行的,必炸无疑,这就需要另一个固定摄像头来完成。因此,视角切换在这里可就派上用场了,当采用云台上的镜头做视角时,飞机采用姿态模式或自动平衡模式来飞行,当摄像头与云台上的镜头基本保持一致时,用摄像头的视角就可以进行手动和3D模式飞行了。不过,现在所用的视频切换器有个很可怕的弊端,当失控时会失去所有图像,因此要考虑用机械式的切换装置才可避免这一现象发生。舵机做开关式转换是一个方法,但是好像不太牢靠,不知哪位有更好的办法来完善它。
  上一段OSD视频来说明两种视角的应用,摄像头的质量实在太差,该换了。
全程OSD

全程空拍视频

网友A:
沙发。。。。做起。。。。舵机要是做好物理固定,应该还是挺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做起。。。。舵机要是做好物理固定,应该还是挺靠谱的

哈哈,哥们儿你来得真快!我就怕舵机摇臂在转换瞬间失控停在中间,两头都挨不上岂不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哥们儿你来得真快!我就怕舵机摇臂在转换瞬间失控停在中间,两头都挨不上岂不瞎了

这个担心还是很有道理,不过算好摇臂到两头开关距离,使之刚好打到,且又不压过头,再上一颗放心点的舵机,这样一来,还是很靠谱的,要是真出现卡舵现象几率,就相当于你的升降舵机卡住了!放心啦!要是真遇见了!就只有关控返航了

网友B:
独立一路图传,在地面做切换。 否则一切切换都是基于遥控能控制的前提。

失控后就不能切换了。

PS:这是在BJ哪儿啊,回头我去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担心还是很有道理,不过算好摇臂到两头开关距离,使之刚好打到,且又不压过头,再上一颗放心点的舵机 ...

关控返航那是最被动的一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独立一路图传,在地面做切换。 否则一切切换都是基于遥控能控制的前提。

失控后就不能切换了。

十三陵,欢迎来此一游。切换停在任何一路都会有视频输出,OSD的画面及坐标是丢机前的最后保障。

网友:
用一个二段开关来完成。开关很少有卡在中位

网友C:
用2路视频输出,两个摄像头,两个图传,两个显示器,总不会乱了吧?这一个图传也不是很重,固定翼能扛得住。

网友:
不错 做个记号

网友:
失控了为何会失去所有图像? 失控保护力设置 视频切换器里 的固定摄像头这一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2路视频输出,两个摄像头,两个图传,两个显示器,总不会乱了吧?这一个图传也不是很重,固定翼能扛得住。 ...

這個方法最穩當。
支持。

网友:
狗禅寺 不要WKM也能对使用吗  不用舵机用切换电路控制  飞翔家有卖的 我买了一个  还没用上

网友:
我的视频切换模块不会出现失控时无图像情况,保持在飞行参考摄像头

网友:
来看老程的讲座。

网友:
老程哥用视频切换器啊,很小的一个玩意儿,可以用遥控切换画面,几十块钱

网友:
楼主哪里呀?整这一套花了多少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哥们儿你来得真快!我就怕舵机摇臂在转换瞬间失控停在中间,两头都挨不上岂不瞎了

直接切自动返航呢?
这样成么?
:)

网友(2013-11-21):
今晚,我要把沉掉的好帖都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