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电调烧了,怎么办

楼主(2013-09-09):
可以返厂吗?但是外面的热收缩套管我已经撕掉了,大概多少费用呢?

网友:
联系购买经销商

网友:
自己重新卖吧

网友:
买个新电调。

网友:
直接买个新的!没返厂的必要!

网友A:
450的电调好点的也才200不到,不用这样纠结吧,重新买一个也就是了。

网友:
咋会烧呢,我快500起落了,都妥妥的。

网友(2014-11-03):
引用 网友A:
450的电调好点的也才200不到,不用这样纠结吧,重新买一个也就是了。

我用的亚拓电调 BL45X 才260.。。。。。500机上用的BL70G 才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