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

楼主(2013-09-09):
用于航模摄影的话,是多旋翼合适还是直升机合适

网友A:
费用操作难度入门门槛多旋翼合适,但是多旋翼的炸鸡率比较高,地面检查的再ok也会莫名其妙的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用操作难度入门门槛多旋翼合适,但是多旋翼的炸鸡率比较高,地面检查的再ok也会莫名其妙的炸。

相对来说,是不是直升机的飞行时间要长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相对来说,是不是直升机的飞行时间要长啊

直升机AF-25B感觉航模摄影合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对来说,是不是直升机的飞行时间要长啊

这个我也不懂,时间应该还是多旋翼长一点,各有各的优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升机AF-25B感觉航模摄影合适吗

航模摄影一般不会用油机·~~~~一般用亚拓700改800直升机

网友:
新手不适合想着摄影。。

网友:

多旋翼比直机稳,因为飞控参与了很多平衡工作,比较好控制!油直震动太大,一般不用做航模摄影!当然也有例外。最牛的航模摄影公司FLYCAM就用油直挂胶片摄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