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飞越狗云台横滚巨抖,啥原因啊?

楼主(2013-09-09):
看别人飞的视频挺稳的,所以新入一个飞越狗云台,昨天拿去首飞,机架是750轴距,22mm碳管的四旋翼,飞控是零度x4,机架晃动系数在0-1之间(零度上得到的数据),机架以前用来挂微单的,昨天微风,而且第一次试云台,所以飞的比较平缓,但是不知啥原因,横滚间歇性的抖动特别厉害,求解释啊!!而且放在地面上时俯仰有自激,这是为啥?

网友:
视频挂了!

楼主:
没有啊,我这里看着没问题啊

网友:
飞越的正常现象!

网友:
看到偶尔是有晃动,其他的不错哦

楼主:
1分02秒开始横滚都晃的不成样子了,还有2分04秒

楼主: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飞越基本上是卖出不管了,太郁闷了,完全没有售后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情况?

看看横滚电机3根电机线有没有断的,你的症状貌似横滚电机无力,看我的帖子吧,你绕过无刷云台电机吗?拿万用表测一下,看3根线是否都是通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0303&extra=page%3D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飞越基本上是卖出不管了,太郁闷了,完全没有售后阿!

看第一个视频,好像时好时坏,估计电机线接触不良。如果三根线只通两根的话,电机功率就不够了。无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情况?

典型的积分分离振荡,I调大了,D不够大. 其实积分用不着的,拍个视频而已残差什么的随他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积分分离振荡,I调大了,D不够大. 其实积分用不着的,拍个视频而已残差什么的随他去吧

全部都是厂家默认数据,没有调过,我觉得ls的兄弟说的有道理,估计是电机问题,但我就不明白了,新东西也会出现这种质量问题,而飞越却不理不睬,很是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都是厂家默认数据,没有调过,我觉得ls的兄弟说的有道理,估计是电机问题,但我就不明白了,新东西也 ...

好吧,那也只能检查相电阻了
但看视频手在动的时候云台表现挺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第一个视频,好像时好时坏,估计电机线接触不良。如果三根线只通两根的话,电机功率就不够了。无力

兄弟你是对的,我今天将横滚电机和俯仰电机对调了一下,结果问题解决了,但是俯仰开始抖了,所以基本可以肯定是电机出问题了!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也很痛苦的在联系保修,可惜没反应,哎,这售后服务真让人伤心,说实话一个电机几十块钱不是我们自己掏不起,但是新买的东西就有问题,厂家和商家都没一个站出来说负责的,这让人以后怎么继续支持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是对的,我今天将横滚电机和俯仰电机对调了一下,结果问题解决了,但是俯仰开始抖了,所以基本可以 ...

自己拆开焊接一下吧,等厂家和黑心卖家等死你。

网友:
自己动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