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6有一路总是闪 不充电 还滴滴滴的响~

楼主(2013-09-09):
我的A6有一路总是闪 不充电 还滴滴滴的响~ 求厂家联系方式 需要返厂维修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插拔几次电源就好了。等彻底坏了再 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插拔几次电源就好了。等彻底坏了再 返厂吧

问题是我的冲不了电。。。一充就闪一闪就报警

网友A:
我的情况 跟楼主的类似, 也是有时候 一接电源 A6的 第2路或者3路 就会闪烁,而且一直报警,我一般就直接拔电源 然后 拍几下A6 就好了。楼主不妨试试。我感觉 应该是A6的内部线路板虚焊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情况 跟楼主的类似, 也是有时候 一接电源 A6的 第2路或者3路 就会闪烁,而且一直报警,我一般就直接拔 ...

我试过了 只能通过拔插解决 虚焊?怎么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 只能通过拔插解决 虚焊?怎么查》?

就是 无数次的  断电源  拍A6 接电源 直到能冲电为止。我一般是这么做的。不过我的A6已经用了2年多点了。

网友:
一直大电流充电导致平衡头接插件老化。

网友B:
内容我的新A6从菠萝家买的也是一闪一闪还滴滴的响,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容我的新A6从菠萝家买的也是一闪一闪还滴滴的响,这是怎么回事

电池质量过差,也会无法开始充电

网友:
A6有问题,我前段时间刚买的A6,一买回来就是这问题。果断换了个新的

网友C:
趁早返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趁早返厂

已经和商家换了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