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mwc下载2.2固件时出现错误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3-09-09):
校验是出现错误,下载的是最新的MultiWii_dev_2013_08_23_r1555固件,搭载的是mwc简版飞控,请问怎么解决错误,和下载后怎么调试,第一次用wmc

网友:
config 有问题。。机架类型没有选择?

网友:
没有定义类型

网友:
多少个马达没有设置。
你这个是dev开发版的,不是2.2稳定版。
如果你不懂C/C++编程,最好不要用dev版的。刷稳定版的2.2吧!
其实2.2刷起来也麻烦,陀螺仪和加速度仪的软件滤波,还是加速度仪的轴向,都不是在标准设置里面。都要去读代码。

网友:
错误 就重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