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尾二年多的猎豹

楼主(2013-09-09):
烂尾二年多的猎豹,装拆无数,始终不能完工,摆着封尘,近日再把它好好整顿,最终烂尾已成过去再披战衣重上战场

网友:
高压闪炮打几炮后不闪了

网友A:
第二炮总是没有火光,哑弹吗?

网友:
估计是视频问题,兄台的车好像动手迷彩的?

楼主:
动手迷彩=手绘迷彩??不明,是喷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炮总是没有火光,哑弹吗?

视频拍摄的问题,视频其实是由一张张照片连续放映而成连续画面的..........拍摄视频相当于超高速的拍照,一般1秒要拍照30张以上,由于闪光只是一瞬间,可能也就0.1秒不到,不可能保证能够在开闪那一瞬间能抓拍带带闪光的画面,自然视频里面就看不到闪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拍摄的问题,视频其实是由一张张照片连续放映而成连续画面的..........拍摄视频相当于超高速的拍照, ...

有才

网友:
减震看起来很舒服!

网友:
转向太快了!比福3炮都转的快!!

网友:
果然是重装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