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新手首次操控450L升空,心里有点小紧张

楼主(2013-09-09):
周六装机,周日设置调机和地面测试,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今天早上早早出门,赶在上班前完成450L的首飞。自己对无副翼没有经验,是纯新手,首飞不秒炸就OK了

早上7点,天公不作美,下雨了,先躲一躲

这颗电机在地面调试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柔和的丝丝声和几乎感觉不到的震动,还有那个霸气十足的名字“dominator”

不装头罩和电池,刚好放进这个铝箱。这个本来是450PRO的家,被新来的家伙强占了,多郁闷啊。没关系,我量了一下,把里面的海绵拆掉,两台飞机可以同时放进去,下次都带出来

丑媳妇早晚见公婆,拉出来溜溜,好坏就是他了。第一次离开地面,心里一点底数也没有。默念“起飞不要打副翼”,推油门,走你

基本设置:为了从有副翼过渡,逐渐适应手感,增加了一点点十字盘柔化,其它3GX设置均为默认值,锁尾感度悬停80, 3D76,3D油门70,副翼、升降感度均为1点钟位。
飞行感受:1、起飞比想象的要顺利,电机加速很平顺,大桨启动过程几乎没有找到飞机的共振点。2、整机的安静程度出乎我的意料,真是太安静了,除了电机的丝丝声,几乎听不到齿轮传动的杂音,大桨和尾桨的声音清晰可辨。3、可能是增加十字盘柔化的缘故,手感比我曾经唯一飞过的那台无副翼机强好多,没有感觉到很生硬。4、体会到了什么叫DFC,真是“直接飞行控制”,摇杆细微的动作都会得到飞机及时的反馈,没有一点拖沓。5、飞机有点飘,应该是十字盘感度不够,后来增加到2点钟的位置有所改善,并没有出现摆动,好像还有增加的余地。6、自旋是我的手法问题,总是习惯了原来的提前修正动作,结果反而跑,飞第二个电的时候就好多了。7、感觉悬停模式最低点-2度螺距不太够,增加到-3度比较好控制。8、第二个电全程70油门,航线飞行7分钟,落地后电压3.7v,电机、电调温度体感大约40度,电池温度更低。9、降落有些难度,主要是尾桨离地面太近了,只有不到1cm的距离,大桨比较长整机又矮,不敢过于低头降落,飞场条件不好,地不太平,有两次降落听到打尾桨的声音,好在无损。
总结:战战兢兢完成了450L的首飞,由于新手新机磨合,油门只设置到70,不敢做什么动作,安全回来就好,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必须帮顶,好机

网友A:
天籁兄还是相当滴谨慎啊

网友B:
我听到狼叫了???开头的时候,,,,

网友C:
没飞过无副翼,请教您那句“起飞不要打副翼”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如果打了副翼会一下直接翻倒啊。。

网友D:
首飞温柔点,好好把握新机,因为一旦炸鸡后你就会发现根本调不到新机的状态了,呵呵。。。所以尽量吧新机多飞飞时间,不容易啊

网友:
太利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飞过无副翼,请教您那句“起飞不要打副翼”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如果打了副翼会一下直接翻倒啊。。

无副起飞时不能动舵向,否则容易向一侧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无副起飞时不能动舵向,否则容易向一侧偏。

上次MB炸 不知道是 震动呢,还是不知不觉打了副翼,就炸了

这次修好了 我也学你默念,希望成功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听到狼叫了???开头的时候,,,,

你耳朵真好,当时我也听到了,但我宁可相信那是哈士奇的叫声。说实在的真吓了我一跳,颐和园周边有狼?狼真的来了我就把飞机飞过去砍丫的,然后赶紧回头钻车里。为了玩航模喂了狼太不值了

网友G:
不错,很想弄一架,如果配件能跟450通用就好了~~~~对了,你用的什么电池?450的电池能用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没飞过无副翼,请教您那句“起飞不要打副翼”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如果打了副翼会一下直接翻倒啊。。

没那么夸张,我有时候离地之前感觉机身有点倾了,也会打一下副翼,没事的,当然如果推油门够果断不打也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耳朵真好,当时我也听到了,但我宁可相信那是哈士奇的叫声。说实在的真吓了我一跳,颐和园周边有狼?狼 ...

就我一个人听到啊,哎,耳朵太好了,小心狼把鸡鸡叼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副起飞时不能动舵向,否则容易向一侧偏。

哦哦 原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那么夸张,我有时候离地之前感觉机身有点倾了,也会打一下副翼,没事的,当然如果推油门够果断不打也没 ...

这样啊

网友:
切风的声音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籁兄还是相当滴谨慎啊

年龄越大胆子越小,就像开车一样,还是稳着点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飞温柔点,好好把握新机,因为一旦炸鸡后你就会发现根本调不到新机的状态了,呵呵。。。所以尽量吧新机多 ...

就是就是,随随便便炸了心情不爽还要花钱修。想到了,尽力了还炸,那也坦然

网友:
确实是太安静了啊!!!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很想弄一架,如果配件能跟450通用就好了~~~~对了,你用的什么电池?450的电池能用么?

很多易损配件都是和450通用的。电池是这个,是6S的,我的老450是3S的。注意:电池厚度不能超过30mm,否则就装不进去了

网友H:
天籁兄这架机子装的很不错,看样子状态非常棒!

网友I:
反复放了几次没听到呢 还有飞机声音很巴士

网友J:
第一次听说电动直升机还有磨合,呵呵,恭喜楼主上新机。。。。

网友:
恭喜楼主试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一次听说电动直升机还有磨合,呵呵,恭喜楼主上新机。。。。

人和机的磨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天籁兄这架机子装的很不错,看样子状态非常棒!

这机子设计和做工都很好,所以装机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烦,由于精度比较高,装好设置好飞起来就这效果。我觉得这款是这些年Trex系列最精致的飞机,所以放弃了之前买500DFC的想法改了这个。首飞感觉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E:
其实我离地时,偶而也会轻轻打一下副翼。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MB炸 不知道是 震动呢,还是不知不觉打了副翼,就炸了

也有可能是修正方向设定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反复放了几次没听到呢 还有飞机声音很巴士

你是说狼叫的声音吗?1分02秒,注意听,很清晰的。当时我后脖颈子直发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离地时,偶而也会轻轻打一下副翼。看具体情况了。

之前飞惯了有副翼,要是按照那个副翼修正量起飞,秒炸,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飞惯了有副翼,要是按照那个副翼修正量起飞,秒炸,哈哈

我最初就是按那个习惯起飞,连炸3次,人都懵了。呵呵

网友K:
你这铝箱真打,还能装进480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铝箱真打,还能装进480

据说450L的尾管要比大家改装的480短些。450戴头罩装进去还有富余,这个已经到极限了,再长一点就装不进去了

网友L:
口水流一地。羡慕楼主有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口水流一地。羡慕楼主有米啊。

工薪阶层啊。3000多元是有点贵,可是一次投入可以玩好几年呢。这些钱泡歌厅酒吧不够用,打麻将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就光了……这年头玩什么都得花钱,幸亏我喜欢的是玩航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薪阶层啊。3000多元是有点贵,可是一次投入可以玩好几年呢。这些钱泡歌厅酒吧不够用,打麻将估计也坚持 ...

航模是个坑啊,掉进去要脱层皮的。。。。

网友M:
我一直想知道450L和480哪个大,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一直想知道450L和480哪个大,有什么区别

我也不知道所谓的480是怎么定义的,尾管长一些,使用360大桨,其他没发现有什么区别。450L就是加长了尾管,使用360大桨,电机从450MX升级到460MX,电调升级到45A,6S供电,飞着感觉比450浮力感好些,熄火降落更轻松,其他都差不多。入手450L之前,自己一直飞有副翼,想学习一下无副翼,也想体会一下6S的感觉,正好450L上市,符合自己的要求,而且这种缩小版700的设计看着很漂亮就果断下手,飞了40多个电了,越来越顺手了。总的感觉是:1、这个机子练习3D很好;2、这个机子不能炸

网友(2013-12-23):
看帖,回帖,美德

网友N:
引用 楼主:
年龄越大胆子越小,就像开车一样,还是稳着点慢慢来吧

恭喜!祝贺!这个新手……我退摸静态算了

正需要3GX的调试指南呢。

网友:
我第一次也是一样 起飞慢慢腾腾 飞起来才知道超级稳!

网友:
不错,这个口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N:
恭喜!祝贺!这个新手……我退摸静态算了

正需要3GX的调试指南呢。

当时真的很紧张。以前偶尔飞过朋友的无副翼,也就几秒钟,一点手感也没有。这是自己第一架无副翼,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现在好多了,可还是不踏实,不知道三轴陀螺仪会在什么时候出什么幺蛾子,不象有副翼,只要机械部分检查好了,放心耍

网友O:
新手,BS你,你是新手我是啥
没错,我就是外行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当时真的很紧张。以前偶尔飞过朋友的无副翼,也就几秒钟,一点手感也没有。这是自己第一架无副翼,心里一 ...

这不一定,你试试把修正反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新手,BS你,你是新手我是啥
没错,我就是外行了

你误会了,我说我是无副翼新手,首飞450L之前累积飞无副翼的时间不超过1分钟,不是新手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不一定,你试试把修正反相看看

快三个月了,3GX还没彻底玩转,设置正确有时候起降还莫名其妙地扫桨呢,还反向!你要害死我呀

网友:
两点钟方向的感度飞3d会抖的···

网友:
期待楼主首炸归来

网友:
如此犀利的飞行!!!

网友P:
什么牌子的机架呀!!!!

网友:
漂亮的机机!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什么牌子的机架呀!!!!

亚拓450L

网友Q:
有副翼过渡到无副翼几乎无压力。无副翼都是可以脱控悬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副翼过渡到无副翼几乎无压力。无副翼都是可以脱控悬停的。

理论上是这样,可实际上没这么简单。关键是自己不懂三轴陀螺仪,不摸脾气,调不好总出怪事,就觉得不好飞。相反,有副翼很熟悉,基本上调得都没的可调了,底气足,所以感觉好飞

网友Q: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这样,可实际上没这么简单。关键是自己不懂三轴陀螺仪,不摸脾气,调不好总出怪事,就觉得不好飞 ...

无副翼没有带自己摸索的时候也是一开始起飞侧翻炸了一副木浆,后来理清思路重新来过,调好后就很顺了。不过3GX论坛都说不好调,所以直接选K8,少走了不少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Q:
无副翼没有带自己摸索的时候也是一开始起飞侧翻炸了一副木浆,后来理清思路重新来过,调好后就很顺了。不 ...

是啊是啊,就是论坛搜帖子学习+自己对着说明书瞎琢磨,一点一点试。说实在的,当初学习调有副翼头的时候没费过这么大劲。鼓捣这个3GX已经付出了一副原装大桨和主轴的学费,好在是有些眉目了。天太冷飞得少,等把这个彻底整明白了玩腻了或者鼓捣坏了再换个好陀螺仪感觉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