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教练机装saito56发动机怎么样?

楼主(2013-09-09):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一般不建议超装发动机,是因为发动机重量太大,超太多的话改变飞机性能太多,但是你说的这两款,重量就差了50克,价钱也差得不多,要我选的话肯定用82。大排量的车要降低速度很容易,但是小排量的车想跑160,180,那就很困难了。半油门平飞是很正确的飞行方式,别老是一起飞就全油门到底,到降落的时候才会收油,那是刚入门的初哥干的。

网友A:
再换个角度考虑,一台小发动机带8*6的桨,转速到16000,另一台大发动机,带10*6的桨,转速8000转,我们假设这两种搭配产生的拉力是一样的,那么你考虑下,哪种配置对发动机的寿命更有利些?

网友B:
发动机很漂亮啊

网友C:
发动机很漂亮

网友D:
发动机什么价格

网友E:
飞机从哪买的?
很喜欢你的飞机,应该是康克出的那?

网友F(2014-06-12):
换个角度考虑

网友G:
毕竟可以的吧 以前有人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