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Naza侧翻了

楼主(2013-09-09):
配置:XA650,NAZA,4822 690kv,6500云台带狗,4s 5200
之前用的1047桨,飞了20个架次,航线悬停都很稳,可以飞11分钟,3.6报警降落
11分钟有点短,我想换1147桨,时间是否可以提升到15分钟
今天就换了1147桨,起飞有点晃,起来1M左右悬停了半分钟,突然就侧翻下来,小炸
DJI和各位高手帮分析下原因吧

网友:
换了浆,你感度适当调整了没有?还有就是浆平衡做了没有?

网友A:
感度有点高了

楼主:
就是弄得远程调参,还没来的及调就翻下来了

楼主:
桨换大,基本感度是调大还是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有点高了

感度高了会侧翻吗?
不是说感度高了抖动吗?

网友:
电池是不是虚了?  我拿了2块旧电池,飞一会大概几十秒马上侧滑,吓死人,还好在测试50公分高。电池坏了呗

楼主:
电池是新的,只飞了20个架次

网友:
那你用这块电池再 50公分高草地再试一会,排除一下是不是其他问题,比如T头发黑电流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是新的,只飞了20个架次

换大浆感度应调低,把感度调成默认,重新效水平和指南针从新开始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大浆感度应调低,把感度调成默认,重新效水平和指南针从新开始加油

各个电机的水平和机架有无松旷

楼主:
我这个配置换成1147桨能坚持15分钟不?

网友C:
把桨换大了,升力大了,原来的感度肯定是偏高了。

就像杠杆原理。感度就像杠杆的撬动比值。比如撬动比值为5:

原来你在这边放1kg的东西,可以和那边5kg的东西保持平衡。

现在感度不变,还是5。你在这边放了1.3kg的东西(升力大了),那边5kg的东西会被撬起来,无法保持平衡。

网友D:
突然侧翻?做了校准吗?

网友E:
樓主沒視頻,只有說明換了1147槳後離地1M就側翻了,有點難理解
理論上感度就算調整到極限值也不應該會翻,我試過由最低然後到最高
得到的經驗是調低反應比較頓、調高停懸時抖動,並沒有發生翻機的狀況
還有您是只翻一次,還是每次都會翻這點很重要
建議先做一下高級校準及基處校準、再檢查一下IMU是否正常
校準沒做好是很容易翻的
一定要注意保持水平靜止不動唷!

网友:
是不是电调出问题了、你仔细看侧翻是不是同一机臂

网友:
换大浆感度应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桨换大了,升力大了,原来的感度肯定是偏高了。

这样啊,谢谢了
就是没改感度,本来说飞起来远程调的,结果还没来得及的调就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突然侧翻?做了校准吗?

用1047桨的时候做了校准
换桨的时候没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沒視頻,只有說明換了1147槳後離地1M就側翻了,有點難理解
理論上感度就算調整到極限值也不應該會翻, ...

就这一次,之前20个架次都很稳,用的3.16固件
刚才做了校准,检查说Imu正常,不需要校准
但是我看陀螺的数值一直在0.1到0.4的范围跳动,这个数值跳动正常吗?还是应该固定在一个数上?机身水平,没用动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这一次,之前20个架次都很稳,用的3.16固件
刚才做了校准,检查说Imu正常,不需要校准
但是我看陀螺的 ...

只有一次側翻那因該很難判定那裡出問題?
先校準看看吧!水平不動數據也會跳動是正在現象,我的也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一次側翻那因該很難判定那裡出問題?
先校準看看吧!水平不動數據也會跳動是正在現象,我的也一樣

嗯,谢谢
只有再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