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云台老是歪着

楼主(2013-09-09):
买的哪吒LITE,装好了,可是云台老是歪着,怎么弄就是不正……表示很无语……求教下怎么调试啊,我多旋翼新手,而且比较笨,哎,厚着脸皮求教大家了。莫笑莫喷

网友:
在哪吒调参软件里云台修正里调横滚就行了

网友A:
哪吒LITE没有云台功能呀

网友B:
在调参软云台(如下图)调整横滚即可正负值数要看您舵机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调参软云台(如下图)调整横滚即可正负值数要看您舵机的设定

谢谢啊!呵呵

网友C:
云台最好用自带平衡功能的,但价格高点

网友:
啥云台啊,难道是舵机的?出个大师无刷狗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吒LITE没有云台功能呀

有的,不过是舵机云台

网友:
调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了吗

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云台最好用自带平衡功能的,但价格高点

本来就是学生党,没多少钱,能有舵机云台也知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学生党,没多少钱,能有舵机云台也知足了。

飞控控制云台是很难调的,成功率很低的,估计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控制云台是很难调的,成功率很低的,估计不行的

测试了下,感觉还行,就是有水波纹,这点比较郁闷,求解怎么弄呢?

网友:
浆做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下,感觉还行,就是有水波纹,这点比较郁闷,求解怎么弄呢?

果冻现象不可能没有,只是轻重而已,风小果冻就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