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感度请教

楼主(2013-09-09):
F550 六旋翼机架   全重2.5kg  感度调的都是140  小风情况下飞明显看到脚架摇晃严重  下高度之后稍微正常了点    飞控是naza m lite

网友A:
1,没风时是否测试过,就是***掰杆后放开回中,飞行器如果反应慢并且回中时抖(但抖动慢慢消失了)就是感度低了。如果飞行器反应快并且回中时持续抖动(俗称自激),就是感度偏高了。

见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另外,这么检查下:把飞行器倒过来放在平地上,看看几个马达的头是否都贴地了。如果没有全部贴地,证明各个电机拉力线不平行影响飞控判断。

网友B:
  • 以F550ARF來說您的感度低了點。
  • 感度跟配置、手感都有很大關係、同一架多軸感度一樣,也許我飛跟您飛都有不同
    建議數值慢慢自行調整每次10%等到您感覺到手感對了(那就是您要的答案)
  • 以下為我調整的感度供您參考使用,實際您還要自己調整一下
    俯仰188 橫滾186 航向角136 垂直186 姿態感度 188 1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以F550ARF來說您的感度低了點。
  • 感度跟配置、手感都有很大關係、同一架多軸感度一樣,也許我飛跟您 ...

  • 请问您的机器配置是什么样的 我参考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风时是否测试过,就是***掰杆后放开回中,飞行器如果反应慢并且回中时抖(但抖动慢慢消失了)就是 ...

    嗯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的机器配置是什么样的 我参考下 谢谢

    1、大疆 DJI 風火輪 F550
    2、DJI原裝電機KV920X6
    3、DJI原裝電調30A X6
    4、DJI 1038 槳
    4、NAZA-M V2
    5、NAZA GPS 模組
    6、GoPro3
    7、飛越 GOPRO兩軸無刷雲台 TL68A00
    8、OMWAY 5.8G 400mW 無線影音傳輸
    9、5.8G FPV 圖傳 專用高效率 全向蘑菇(花瓣/三葉草)天線
    10、iosd mark ii
    11、DJI F550多功能減震高腳架
    12、JR RD 931 2.4G DSMJ 九通接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大疆 DJI 風火輪 F550
    2、DJI原裝電機KV920X6
    3、DJI原裝電調30A X6

    电池盒多大呢 ?全重应该也有2.5k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大疆 DJI 風火輪 F550
    2、DJI原裝電機KV920X6
    3、DJI原裝電調30A X6

    我也用的飞狗云台挂go3  拍摄视频抖动挺厉害 会不会因为感度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盒多大呢 ?全重应该也有2.5kg吧

    没记错的话~好像是2.3左右 3s 5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记错的话~好像是2.3左右 3s 5200mah

    其他都差不多 为啥比我轻呢==  你能飞多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都差不多 为啥比我轻呢==  你能飞多久?

    差不多是8分鐘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是8分鐘左右~

    差不多。。感觉时间好少

网友C:
    F550设计有缺陷,装8寸浆机臂合适,10寸浆尖气流互相干扰严重造成飞行器不稳淘宝买几片炭片电机延长座延长机臂试试。效果相当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 以F550ARF來說您的感度低了點。
  • 感度跟配置、手感都有很大關係、同一架多軸感度一樣,也許我飛跟您 ...

  • 收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F550设计有缺陷,装8寸浆机臂合适,10寸浆尖气流互相干扰严重造成飞行器不稳淘宝买几片炭片电机延长座延长机 ...

    能否给个链接。。。我搜炭片电机延长座没有搜到

网友:
    你在淘宝搜碳纤板他们有代工的,你把你想延长的尺寸和电机座尺寸发给它就行了。其实买板自己座就行画好大小裁板打8个眼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链接。。。我搜炭片电机延长座没有搜到

    连接 电机延长片代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904971242      电机做用3MM碳片延长10厘米能装11    12寸浆根据自己需要延长,只打出电机安装眼自己其实都能做,代工差不多4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 电机延长片代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1004-3589993405.22.Ixvg3A&id=1 ...

    嗯嗯 好的 谢谢

网友:
    DJI的官网上有介绍了:http://www.dji.com/cn/what-does-parameter-gain-mean-cn/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好的 谢谢

客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连接 电机延长片代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1004-3589993405.22.Ixvg3A&id=1 ...

中间部分别为了减分量掏空和电机坐处只打孔就行掏空了破坏强度,操作动作暴力有可能从此处断裂。祝你早日爽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部分别为了减分量掏空和电机坐处只打孔就行掏空了破坏强度,操作动作暴力有可能从此处断裂。祝你早日 ...

我想用F550中心版 把机臂全部换成长一点的碳管  可行吗?   不过人家没图纸做不了

网友C:
我不是给你画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给你画图了吗

嗯 觉得这种方法一个可能不太牢固 还有重量会增加  所以现在的想法是能不能用碳管直接替代550的机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