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副翼两舵机中立点不一怎样调,谢谢

楼主(2013-09-09):
好小子800副翼两舵机用Y线连接,一个中立点正好,一个中立点有偏差,用遥控微调调好有偏差的舵机接电后另一个又出现偏差,晕死!到底怎样调才能让两舵机中立点一致?在此诚心请教各位前辈同好!

网友:
为什么不调连杆呢?

网友A:
调推拉杆的长度——副翼微调在中心位置,然后调节每个推拉杆的长度,让两边副翼都是中间位置。

网友:
楼上讲得对,另外既然是两舵机,应该用两个通道控制,还可以襟副翼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推拉杆的长度——副翼微调在中心位置,然后调节每个推拉杆的长度,让两边副翼都是中间位置。

        有点不明,我的意思是两个舵机设中立点后,有一个舵机舵臂不是90°,这个能通过调推拉杆长度改变副翼角度不一,不用管舵机的中立点偏差?是微调归0吗,这样调是否舵机的左右行程是一致的,谢谢!!

网友:
舵机通电,打开遥控,拆下舵机臂螺丝,调整好舵机臂角度,重新装好,上螺丝结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不明,我的意思是两个舵机设中立点后,有一个舵机舵臂不是90°,这个能通过调推拉杆长度改变 ...

行程肯定不一样哦。不过副翼中立点是正确的,行程不一样也没有影响,除非你还要把副翼当襟翼用,那样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不明,我的意思是两个舵机设中立点后,有一个舵机舵臂不是90°,这个能通过调推拉杆长度改变 ...

卸下舵机摇臂,放在90度位置,不就解决了——有时候会差一点点,这是很正常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建议,用调推拉杆的方法能飞,两副翼反向张开的角度还可以,只是见舵机和舵臂不能成90°角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便宜舵机中立点不准是没办法的事,能飞就行.

网友:
舵機每個通電後的中心位都有差別,如果用Y線控制2個舵頭做副翼,

自已做會先通電上舵臂,兩個舵臂用控 sutrim 調至平均,當然2臂不會是绝對90度,

但調至左右對稱再上連桿,看見也覺得平衡些........

网友(2013-12-05):
路过的。一般调拉杆

网友:
你打混控可以在遥控器上调,用Y线不行,一般都是调拉杆的,不影响操作!

网友:
两个副翼舵机用Y线接一个通道的时候,一般不太可能两个舵臂都调到90度,调到左右对称且尽量接近90度即可。LZ不用苛求于此,基本不影响你飞行。

如果心理上过不去,那就只有两个舵机插两个通道后混控吧

网友:
楼主追求太完美了,你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说两边的舵臂不是在一条直线上。这是正常现象。因为舵臂齿和舵机齿出厂会有点点误差,在水平位置无法正常卡死,就只有前移或者是后移,这是正常的。如果你买上百元的舵机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