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速度有多快呢?

楼主(2013-09-09):
2200毫安左右要多久时间,手上有在用的朋友说说看,谢谢

网友:
18分钟左右2块,用5A充的

网友:
要速度不是A6的强项,因为最大充电电流受限于平衡线。

网友:
最多8a充电,你电池撑得住就是,自己算算…

网友:
4块一起,5A冲,38分钟

网友:
a6速度不错,加上保姆爽歪歪,完全是全自动的,电池一插就可以睡觉去了。

网友:
锂电不是最大1C吗? 2.2A   5A冲会爆炸吗?

网友A:
手上只有4组 3S 2200mAh ,外场即飞即充,

一直都是10A充,几百个循环了,还没爆。

网友B:
A6带保姆,8A充电,平衡头摸去很烫,为了安全还是5A充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上只有4组 3S 2200mAh ,外场即飞即充,

一直都是10A充,几百个循环了,还没爆。

人家问A6啊,你的A6能10A充?又吹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问A6啊,你的A6能10A充?又吹牛

你知道的太多了!

我吹的是10A充几百次也不会爆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564

网友:
4块电,开8A并充,30分钟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6带保姆,8A充电,平衡头摸去很烫,为了安全还是5A充吧

改装过的a6,8a两块6s 1300毫安从保存电压3.85充到4.2,一共11分钟,平衡线没温度
接14awg大线(只适用6s)

制作电池并充线

风扇改反向,向外抽风,8a充电外壳几乎木有温度,本地现在气温30+

楼主:
楼上,请问接3s的也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改装过的a6,8a两块6s 1300毫安从保存电压3.85充到4.2,一共11分钟,平衡线没温度
接14awg大线(只适用6 ...

你这样保姆就不能用了吧,我们是充3S电池的好像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请问接3s的也可以吧?

3s可以用,但是大线的位置需要改动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保姆就不能用了吧,我们是充3S电池的好像也不能用

我一直感觉保姆不安全,那种插上就去睡觉的做法不可取,锂电池充电不能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感觉保姆不安全,那种插上就去睡觉的做法不可取,锂电池充电不能离人

这肯定的,充电的时候人肯定要在边上

网友E(2014-05-28):
引用 网友A:
手上只有4组 3S 2200mAh ,外场即飞即充,

一直都是10A充,几百个循环了,还没爆。

什么充电器,不可能是A6吧,是206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充电器,不可能是A6吧,是206B吗/

当然不是A6。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4564

.

网友(2019-01-29):
引用 网友D:
改装过的a6,8a两块6s 1300毫安从保存电压3.85充到4.2,一共11分钟,平衡线没温度
接14awg大线(只适用6 ...

A6原本是没有xt60接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只有4组 3S 2200mAh ,外场即飞即充,

一直都是10A充,几百个循环了,还没爆。

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只有4组 3S 2200mAh ,外场即飞即充,

一直都是10A充,几百个循环了,还没爆。

啥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装过的a6,8a两块6s 1300毫安从保存电压3.85充到4.2,一共11分钟,平衡线没温度
接14awg大线(只适用6 ...

A6不是不接电源的吗,有详细接电源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