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直升机 最大能装多少MAH的电池?

楼主(2013-09-09):
450的直升机    在保证悬停和航线的前提下 最大能装多少MAH的电池?  现在用2200  11.1V的电池悬停和航线10分钟    目的是为了增加滞空时间      大虾们都说说吧    最好实测过   有实际经验

网友A:
10分钟还不知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分钟还不知足么。。。。。。

真的不知足   我的满足度应该在20分钟 左右  悬停  航线  才是直升机的魅力

网友:
那买个大玩具直升机换个大电池玩吧,绝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拿个450满足于航线似乎有点。。。。

网友B:
电池加容量--增加留空时间,同时增加了重量--又减少了留空时间,是一个循环(负反馈),总是有增加到一个容量的电池,最后超重量飞机会飞不起来。目前是应该是比较科学的。

网友C:
多备几块电池,一样的,,,飞完下来 换上 接着飞 ,

网友B:
一块电池10分钟,加一块不可能还加10分钟估计增加5分钟,再加一块估计只能增加一两分钟,四块电池就很难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加容量--增加留空时间,同时增加了重量--又减少了留空时间,是一个循环(负反馈),总是有增加到一个容 ...

我试过2600的电池   比2200要多飞3分钟   重量增加了  飞机又稳定了一些    个人感觉450机  配2600-3000  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块电池10分钟,加一块不可能还加10分钟估计增加5分钟,再加一块估计只能增加一两分钟,四块电池就很难飞了 ...

对的   我试过2600的电池   比2200要多飞3分钟   重量增加了  飞机又稳定了一些    个人感觉450机  配2600-3000  比较合适

网友D:
2200mah,11.1v的一般悬停5分钟都已经知足了,某年买了块民工电池,其中居然有快极品,居然能悬停7分钟,把我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备几块电池,一样的,,,飞完下来 换上 接着飞 ,

多备几块电池   危险+费事+费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0mah,11.1v的一般悬停5分钟都已经知足了,某年买了块民工电池,其中居然有快极品,居然能悬停7分钟,把 ...

悬停5分钟   把转速和螺距调调  轻松10分钟  当然是悬停和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00mah,11.1v的一般悬停5分钟都已经知足了,某年买了块民工电池,其中居然有快极品,居然能悬停7分钟,把 ...

我的亚拓原装悬停可以10分钟多一点,C数大的内阻低点效率会高。

网友:
我从未超过6分钟 听说过放对电池不好

网友:
不知道各位老师怎么能搞十分钟

网友E:
不是有个帖子装了块6c电池飞了19分钟吗?LZ要那么长时间难道要用450航模摄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个帖子装了块6c电池飞了19分钟吗?LZ要那么长时间难道要用450航模摄影?

15分钟以上才过瘾

网友F:
偶一直2600 3S,直机基本18分钟吧,两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偶一直2600 3S,直机基本18分钟吧,两个电池

   过瘾吧

网友:
飞那么久累死了,不休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