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YY的小机机的效果图出来了

楼主(2013-09-09):
机子是别人做的,外壳是自己想的。给参谋参谋?

网友:
抢沙发先,看着图感觉是把龙门铣拿罩子罩起来了而已,说错莫怪

网友:
机器拿罩子罩起来的人最好,不过LZ这样罩起来,对以后工件的装夹,对刀都会造成麻烦,人不能老是在罩子里钻进钻出的,累,也麻烦!

网友A:
机器拿罩子罩起来当然最好,不过LZ这样罩起来,对以后工件的装夹,对刀都会造成麻烦,人不能老是在罩子里钻进钻出的,累,也麻烦!将上面的半段做成对开式的试试

网友:
最好可以掀开,,,不然非常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拿罩子罩起来当然最好,不过LZ这样罩起来,对以后工件的装夹,对刀都会造成麻烦,人不能老是在罩子里钻 ...

上半部分透明地方就是两扇对开的门,上面是大面积的透明亚克力

网友:
你那个不就是绿金刚吗?

网友:
不知道行程多大,实际做出来多重!

网友:
没实际意义。

网友B:
        我的看法跟大家一样,DIY出来的机器问题通常比较多,前期磨合阶段需要经常调整,更换零件,等各部分调整稳定下来,机器磨损可能也大了还要换部件,没有止境的,不容易有一个很理想较长时间的稳定期,如果能达到一个稳定期再做这类复杂的半固定式防护钣金未尝不可

网友:
用solidworks、proe或者其他工程软件建模吧……
犀牛以后不方便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看法跟大家一样,DIY出来的机器问题通常比较多,前期磨合阶段需要经常调整,更换零件,等各部分 ...

神油最大的本事就是吹水,想到什么说什么,颠倒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