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YS-X4——6旋翼1机停转会炸机哪8旋翼呢?

楼主(2013-09-09):
X4——8旋翼会不会安全降落?

网友:
同样,期待答案

网友:
八旋翼其实也得看人品,天气情况,还有动力余量,载重等情况

网友:
支持楼上正解

楼主: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X4等飞控的故障导致的炸机和飞行器本身的故障造成的炸机哪个几率更大一点呢?

网友:
試過有一次在山上玩 剛起飛20秒 飛了一東西出來
以為是剪草飛起 跟著飛機就自轉 10m高度自轉下來沒炸
才發現飛出來是一支槳 5支槳飛也沒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做了个实验:
6旋翼卸掉5号桨(正右侧)做了个手动半自动(ch5一档)起飞测试。

相同重量的情况下,四旋翼八桨稳,桨面积就少了一半,并且上下桨抵消了桨和电机的震动,很稳,可以参见我的X8多旋翼,就是虽然八个电机只能按照6个电机的飞行时间来算,停个把电机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重量的情况下,四旋翼八桨稳,桨面积就少了一半,并且上下桨抵消了桨和电机的震动,很稳,可以参见我 ...

首先谢谢您的耐心回复。

1.参见我的X8多旋翼(在哪里可以看到)
2.”八个电机只能按照6个电机的飞行时间来算“是什么意思,能说具体点吗?是时间长了还是短了?为什么?

网友:
主要看人品和技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耐心回复。

1.参见我的X8多旋翼(在哪里可以看到)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8074
这个是连接,之所以说四旋翼八桨,只能当常规六旋翼来使用是因为,我之前飞的六旋翼,与现在飞的X8做了飞行时间的比较,当然不是很科学,只是从时间上来判断的,之前六旋翼3700多克,飞行12分钟,现在X8起飞重量3870克飞13分钟。但是X8结构锁头比常规的多粥感觉稳,四旋翼和六旋翼都飞过,前进时头会偏,(可能我调试的不好?)但是我X8没调试过,原始参数飞,一点不偏,方向很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8074
这个是连接,之所以说四旋翼八桨,只能当 ...

贡献,绝对是贡献,之前一直听说双层桨的效率会有所下将,头一次帮大家找到的解决方案。4旋翼八桨的设计有许多优点,主要问题就是效率和稳定。你似乎都解决了。当然,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测试验证工作。我也愿意尝试,4旋翼6旋翼都飞过,8旋翼还没尝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贡献,绝对是贡献,之前一直听说双层桨的效率会有所下将,头一次帮大家找到的解决方案。4旋翼八桨的设计有 ...

谢谢楼主夸奖,我昨晚把两轴微单云台挂上了,4350克,等14寸桨到了,再去飞下,看看效果,上下电机,我个人感觉就是震动可以相互抵消,(当然实际没有检测,看这次飞行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