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与电机涵道的搭配?

楼主(2013-09-09):
请教老鸟,4s2200ma30c
电池
的最大输出功率是不是976.8w,是不是搭配的
电机
功率应该接近但小于这个功率,即900w左右?如果电机功率过大会对电池有损伤?搭配好电机后涵道又应该如何选择呢?我喜欢音效好的涵道。谢谢!!

网友A:
一般是讲电流,不太讲功率,也就是2200电池30C,最大放电电流是66A理论,那你马达一般就是最大电流要小于66A,就可以了,要看你马达是什么,然后确定电池,然后确定电池,

楼主:
涵道电机一般只说功率,没说电流啊

楼主:
好像也有道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涵道电机一般只说功率,没说电流啊
有最大油门时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