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们帮我画个齿轮

楼主(2013-09-09):
想画个分度圆直径8.11mm,也就是齿轮在齿条上走一圈是25.47mm,配套的齿条长630mm,其他不限,请朋友帮忙画一下,想用artcam出刀路。那位老兄能帮忙做就感激不尽,铝塑料尼龙都行,材料什么的当然我出。这个精度主要是齿轮转一圈在齿条上移动25.47mm(+—0.01不知道要求高不,打印机上面的),这个齿轮如果做13齿,模数应该是1.698吧,有A轴就能雕出来吧,可惜雕刻机不带A轴的

网友A:
可以直接算好了用成型刀切出来。

网友B:
平板打印机改装。我直接使用旧打印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算好了用成型刀切出来。

朋友看到你有做齿轮,能帮我做一个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板打印机改装。我直接使用旧打印机的。

你改什么型号的呢?旧的打印机没有这个齿轮,用卷纸棍怕时间长了会磨损才打算改齿轮

网友:
请你数下齿轮有多少齿 然后联系我 276808354

网友:
0.5的刀应该不行,渐开线出不来。

网友:
想帮帮不上,只能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