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模友沉的帖子再贴出来 MWC自动降落 高手来研究

楼主(2013-09-09):
MWC的修改版,能指定高度自动返航,返航到家后自动降落

MWC的修改版,能够在指定高度自动返航,返航到家后自动降落。有时间我来试试看。

下载下面的文件之后, 在config.h里面,像一般的MWC一样,设置好传感器,GPS之类的东西之后。有一个新的功能:自动降落。介绍一下他的配置。

    //#define AUTOLAND  把这一行前面的//去掉,就打开了自动降落功能,在AUX里面,配置一个三段开关打开自动降落。也可以配置控的接收机的失控保护打开这个AUX.

下面几个配置

    #define AUTOLAND_FAST_VARIO       100  // 在安全高度以上,使用***下降的速度,单位: (cm/s)
    #define AUTOLAND_SLOW_VARIO       25   // 在安全高度以下,使用慢速下降的速度,单位: (cm/s)
    #define AUTOLAND_SAFETY_ALT       400  // 安全高度 单位:(cm)
    #define AUTOLAND_SAFETY_DEADBAND  100  // 如果油门移动超过此值,取消自动降落功能。

    //#define VARIO_ALT_MODE                          // 高度保持使用垂直速度保持模式,使用自动降落必须打开

    #define ALT_VARIO_MAX                     200   // in cm/s  - 全油门的时候,最大垂直速度
    #define ALT_HOLD_THROTTLE_NEUTRAL_ZONE    50    // in us    - 如果油门移动超过此值,取消高度保持。
    #define ALT_HOLD_THROTTLE_MIDPOINT        1500  // in us    - 打开这个,油门回中时保持高度不变。取消这个,油门保持在打开定高那个时刻的油门值时,高度不变。

    //#define RTH_ALT_MODE                            // 打开这个,则在指定高度返航
    #define RTH_KEEP_ALT                            // 如果飞机高于指定高度,则不下降,保持此高度返航
    #define RTH_VARIO      100                      //  cm/s  - 返航时的垂直速度。最大250.
    #define RTH_ALT        1000                     // in cm    - 返航高度
    #define HOME_ALT       400                      // in cm    - 返航到家之后的高度

地址:
http://www.multiwii.com/forum/viewtopic.php?f=8&t=2965

下载这个文件:

我再以上说明中下的文件找不到#define AUTOLAND_FAST_VARIO       100  // 在安全高度以上,使用***下降的速度,单位: (cm/s)
    #define AUTOLAND_SLOW_VARIO       25   // 在安全高度以下,使用慢速下降的速度,单位: (cm/s)
    #define AUTOLAND_SAFETY_ALT       400  // 安全高度 单位:(cm)
    #define AUTOLAND_SAFETY_DEADBAND  100  // 如果油门移动超过此值,取消自动降落功能。

这一段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搞得了。
忘高手们不要忘记MWC这群人。

网友A:
就是我贴的,自动降落只是为了失控的时候,不要提控回家而已。

这段时间在修飞机,没时间研究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我贴的,自动降落只是为了失控的时候,不要提控回家而已。

这段时间在修飞机,没时间研究程序了。

代码 变了 找不到你说的第一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代码 变了 找不到你说的第一段

说错了,下载一楼的那个文件。

网友:
有人成功吗?

网友:
好东西,要慢慢看

网友:
内容很精彩!帮你顶帖啦!好帖子不能沉!!玩模型就是要玩的开心!(复制粘贴内容请勿回复!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上去

网友:
好帖子不能沉!!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下载一楼的那个文件。

有点不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网友:
不错啊,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不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应该下载那个页面,楼主在一楼发的那个文件。

网友(2014-04-22):
有结輪???想知效果

网友:
新手再问...有没有MWC GPS HOLD設置参数及回航参数提供參考...现在GPS hold還在設定中...GPS mag + baro 就是飘...谢谢...

可以去我email:zack_cheng@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