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故障求助!有视频

楼主(2013-09-09):
今天前两块电还好好的,第三块电开始就出现这种情况

舵机是KST215 ,是舵机坏了吗?

网友A:
副翼舵机抖舵,返厂吧,或者自己检查下在后壳处加绝缘材料!

网友:
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舵机抖舵,返厂吧,或者自己检查下在后壳处加绝缘材料!

好的谢谢,才30个起落就出问题,这质量。。

网友:
舵机出问题了!不过强烈建议录像要出声!!!!

网友:
郁闷,我怎么买什么,什么出现质量问题,前些天买的D10控,买完看到坛子里发帖问题多,买了BC168,又看到帖子,现在昨天舵机刚到又看到这个,嘛意思

网友:
舵机有问题了,返厂

网友:
真是吓坏我了

网友:
间歇抖舵90%与舵机无关,故障点可能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不知道用的BEC还是UBEC电调供电,可能会导致供电不足,525+3*215最起码要3A以上方可正常供电,请外加5AUBEC供电试试,第二:接收机看是否与碳酐或机身有接触,否则容易导致信号失真,接收机天线最好离开金属件或碳纤维,两根天线呈90°分部,否则容易引起失控或信号不稳定;第三,请检查陀螺仪的减震情况,最好避免与机身升降舵轨道有任何接触。

网友:
215在贵店正常的条件下间歇抖舵是不可发生的能,电位器问题造成的抖舵现象是没完没了地抖,或中立点抖,看LZ的视屏没这样的情况发生,是在运行情况下间歇抖动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把抖舵的舵机插头拔下,单独用个接收机或测试仪试试,如果故障没有则说明与舵机无关,并联电路往往是最后一个舵机倒霉,就像家里用电一样,最后一家的电压是最低的,因为前面几个舵机把电流分流了,自然最后一个舵机供电不足了,所以发生的状况就可能是一个舵机抖动的可能性就大一些。

网友B:
在看看旋翼头或十字盘是否很涩,涩的话说明加大了舵机的负荷过流大,也可能导致大电流工作BEC供电供不上,最简单的办法看电调发热量是是否很大,很大的话,说明电调本身就有可能过载,电调过载发热量大也可以使得电调BEC或UBEC效率降低导致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歇抖舵与舵机没有任何关系,故障点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不知道用的BEC还是UBEC电调供电,可能会导致供电不 ...

多谢指导,用舵机测试器检查舵机动作是正常的,我再查查别的,带着问题不敢飞啊

网友:
如果所有测试都是这个舵机抖的话,此舵机有可能损坏,请发往厂家更换,KST很谦和的,服务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看看旋翼头或十字盘是否很涩,涩的话说明加大了舵机的负荷过流大,也可能导致大电流工作BEC供电供不上,最 ...

我可能找到问题所在了,当时检查发现另一侧舵机的球头扣跟球头有卡涩的情况,拆下发现球头扣有塑料屑,清理后回装就灵活了,这几天找问题把机机都拆了

网友:
好飞场啊。。。。。。。。羡慕啊。。。。嫉妒啊。。。。

网友:
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