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探讨一下录像机磁鼓有啥可利用之处

楼主(2013-09-09):
我有一些全新的录像机磁鼓,之前看过有一些朋友拿录像机磁鼓改装电机,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录像机磁鼓有什么可以利用的地方。

网友:
只要有基础,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网友:
该无刷 云台 ??

网友:
无刷云台?要改钕磁铁吧。

网友:
大都只是把玩一下而已,应用到模型上的几乎没有。
理由:1、矽钢片的截面积太小。即便是多个同类马达的矽钢片叠加增厚后,也会因12极之故做不了高KV值的动力马达。
         2、转子无法通过简单的叠加增厚法与定子匹配,需有车床一类的加工设备完成转子的制造,这就牵扯到不容忽视的成本问题了。
         3、固有的定子尺寸决定,即便DIY成功后的马达其尺寸也将是相当大的,可安装这尺寸马达的模型,选择余地变得很小了。

网友:
可以说一点作用都没有

网友:
改450直驱电机

网友:
別廢神,一點用處也沒有.

网友(2013-10-10):
用来做机械式陀螺仪再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