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玩具船拍水无法解决,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3-09-09):
入了个玩具船,加了水冷,换了遥控电调,下水后2/3油门就猛跳.

船的照片

入手了压浪板,准备装上试试,单纯配重压头直到沉船都无法解决。
出轴调向下调整2度左右没有改善。。。
动力暂时不提,不准备换,等能跑好了立刻换无刷。双推也是个人爱好,不想改变。

请高手指点下需要如何改才能不拍水。多谢!

网友A:
单纯配重压头直到沉船都无法解决???什么情况,能把这船压沉,估计不少重量吧?要20斤吗?拿个哑铃?

看视频一开始,船都没有开,很明显是头轻吧,整个船头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配重压头直到沉船都无法解决???什么情况,能把这船压沉,估计不少重量吧?要20斤吗?拿个哑铃?

看视 ...

3s  2200 lipo电池 在船头压了4块 全油仍然拍水

网友:
再压重点

网友:
出轴好短

网友A:
从第一幅图看,还有个问题,轴的倾斜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第一幅图看,还有个问题,轴的倾斜太大了。

倾斜角大不是才能压头么?  我是后来又下调了3度,但是没有改善.

楼主:
顶一下,有哪位高手能告诉应该怎么改么? 多谢

网友:
你的轴太短了,换两个长点的轴吧。一方面,把电机往前移,重心也迁移一点。另一方面,可以减少轴的倾斜度数。我是这么想的,把船看成一个点,你轴的斜着向前上方。螺旋桨的推力,可以分解成向前的推力和向上的推力。水的阻力,也可以分解成向后的推力和向上的推力。两个推力叠加,可以用重力来抵消。但是,最好的方法是减少两个向上的推力大小。所以,个人认为,改小轴的倾斜度,是首要的,再细调一下重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一下,有哪位高手能告诉应该怎么改么? 多谢

我虽然也是菜鸟,还是谈谈我的看法,出轴太短,出轴角度太低了,重心严重靠后了,船头没有压下去。
一样一样的改进试试吧,我们都在摸索过程中的

网友B:
再有就是,你这船如果压得太重的话,动力又是问题了,感觉动力还是不怎么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有就是,你这船如果压得太重的话,动力又是问题了,感觉动力还是不怎么足哦!!!

动力准备稍后换双2836套装 正在看
出轴短也准备换轴.
但是下压角度 不是应该角度越大越压头么?

求解下压角和轴长短的影响原理.
多谢

网友:
胖子,你那船喜欢跳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准备稍后换双2836套装 正在看
出轴短也准备换轴.
但是下压角度 不是应该角度越大越压头么?

我的理解跟你相同。
求解决方法。

陈伯

网友:
看了2遍,应该是重心不对'而且也不能起划,视频小油门是看起来还行,加大油门没起划就一跳一跳的,加上压水板效果估计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准备稍后换双2836套装 正在看
出轴短也准备换轴.
但是下压角度 不是应该角度越大越压头么?

出轴长度角度都有问题吧还要重心

网友:
还有看到这兄弟的东西我就知道在那里买的
  有兴趣加我qq385750425

网友C:
出轴太短!!!!!!!!!!!!!重心向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