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和480区别大吗?

楼主(2013-09-09):
500和480区别大吗?是不是480要省钱不少?另外480和450除了大桨,尾管,别的配件是不是都一样

网友:
360 和430桨飞起来还是差蛮多的

网友A:
有人问550   那再上一张480、500、550在一起的图片好了

楼主:
新手直接入500会不会很烧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手直接入500会不会很烧钱

还是先亚拓的450吧,或者买泰世的x3,500炸一炸还是有点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对比吧

同学,360桨哪儿买的pm个连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亚拓的450吧,或者买泰世的x3,500炸一炸还是有点贵的。

x3便宜?

网友:
如果都用原厂件的话,450比500便宜不了多少

网友:
大,真的很大...

网友:
老鸟都说500飞起来有大机的感觉,没飞过不知道。既然老鸟都这样说,那说明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网友:
差别不是一般嘀大!

网友C:
这么一比较我觉得480跟500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我理解是没有必要从450到480,而是直接到500.

楼主:
飞越500能飞吗

网友:
550 是最理想的, 既体验了大机,又没花多少钱 。。

网友:
求550和500的比较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一比较我觉得480跟500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我理解是没有必要从450到480,而是直接到500.

480是用来取代450的,与500无关。

网友:
其实当你飞过480后你就不会再去想什么500了,有些人纯粹是折腾,当然也有被人误导的成份,上了500又想上600,上了600又看上了700,你说哪个好呢?一味求大不只是烧钱,安全系数也在一步步降低,前几天就有一个美国人被自己的700削掉脑壳,这种事已经不是一起两起了,三思吧

网友:
480作为联系机不二之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问550   那再上一张480、500、550在一起的图片好了

你这张图片应该是450的飞机装的360大桨吧?感觉尾巴短了,改装480的话尾管必须用加长的,不然飞行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
两回事儿,气势不一样的···还是450比较好,心里压力小

网友:
500飞机跟450区别很大

网友:
500的机身比480的高很多,比480粗壮很多;

各各零件也大了一个级别,尤其是电池,电池是6s 2千多mah,这个电池有点不咋地,大不大小不小;

现在550很多魔友都用12s,2块4500mah左右的电池串联,对于以后上大机来说,500的电池大不大小不小,替换也费力;

480主要体现在省钱上,这是优势,改装件比450稍贵一些;

500炸机和480的消耗相差几倍,之前群里魔友说,450金鱼尾的风,500锁尾一根棍;

500飞的动作比450 标准的多,做动作很到位;

480来说,和500飞行上的差距还是不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亚拓的450吧,或者买泰世的x3,500炸一炸还是有点贵的。

哥们,版权啊。。。。
每次看见你发言,以为是我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版权啊。。。。
每次看见你发言,以为是我自己

哥,给张原图给我当桌面吧。支付宝账号发给我,我转一块钱版权费给你。

网友:
留QQ邮箱,给你发。

网友E:
個人覺得飛了480和500在3D的表現上差別並不大,原因是480增加了浮力,重量卻增加很少很少,CCPM如果是高檔的舵機,在陀螺移修正細膩的情況下,穩定度非常高,相對500級電裝及重量又是另一個階層,也就是說500的重量及浮力的比例,並不會讓飛行上感覺是另一個層次,況且現在480等級的電裝功能都非常強大,中大型機子能做的動作480通通能做~

甚至...我的X5調正成非常敏捷的設定,槳也使用比較輕盈的,暴力噴3D,機體***扭轉的動作下,我覺也很像浮力好一些的480,動作可以飛得很銳利...

网友:
说实话,确实想体验一下500,不过米是个问题,等经济条件宽裕点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個人覺得飛了480和500在3D的表現上差別並不大,原因是480增加了浮力,重量卻增加很少很少,CCPM如果是高檔的 ...

说得很好!我飞480就是这种感觉

网友F:
500和450比最震撼的是尾桨夹和450主桨夹一样大!!
照片上看现实中看是两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0和450比最震撼的是尾桨夹和450主桨夹一样大!!
照片上看现实中看是两回事。

对!照片上看确实不一样!  我的450跟500

网友:
各有所强,我基本从130到700的机种都有飞过(只有480没有飞),不同的机种的存在都有它的存在的空间,不能一概而谈那个好,那个不好,主要看什么东西更适合你

网友:
个人感觉级别越低 炸鸡成本越低

网友:
480屌丝里的终极练习机!500高手必备的动作练习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x3便宜?

亚托450L和X3 价格差不多吧  100-200吧。亚托飞机炫,X3电装牛逼,各有好处,看你喜好了

网友(2014-03-01):
42楼怎么搞个 死人的头像

网友:
改装360后只要电机输出功率够的确比325好飞,但飞行感受决不可与425同日而语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人问550   那再上一张480、500、550在一起的图片好了

请问兄台,你的480上面的“黑白红”配色的360桨是在哪里买的?这个配色我很喜欢……

网友:
480比500小不少的

网友:
450 展翼的长度,才赶上 500 尾巴到 机头套的长度

网友:
500飞起来确实有大鸡的感觉  但也不失480的灵动 480上手 会3D了入500不迟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兄台,你的480上面的“黑白红”配色的360桨是在哪里买的?这个配色我很喜欢……

那个是以前的天资玻纤桨  老款了     现在都用RJX碳桨   很久没关注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   你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以前的天资玻纤桨  老款了     现在都用RJX碳桨   很久没关注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   你可以搜索看 ...

是360mm的桨吗?

怎么我搜,天资全是325mm的桨…………

网友:
480机型其实增加450的浮力、稳定,升级,感觉很合理!500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自己菜鸟一个,只会飞玩具机,再练模拟器。老鸟建议500入手。。。。。。

网友:
同意楼上 补一句 700 神的练习机

网友:
区别不大,现在这几个机型各个部件数量、作用一致,就是大小之分.

网友:
别以为500就可以不炸鸡了,只是稳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