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恒龙豹2炮管伸缩改装,有改过的高人进来指点指点。。。

楼主(2013-09-09):
小弟资质愚钝,潜水深究未果!还望各位指点一下改装心得。。刚回来没几天的豹2现在都成一堆配件了,飞燕波波让我等的是夜不能寐,食不知味。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底盘我想用镀锌板加固不知是否超重,图上路轮螺丝孔可加固否。有改过的说下。。镀锌板是就地取材,我弟弟厂里刚好有个数控冲床,反正也不花钱能省就省。。。

驱动轮的罩子用不用拆掉,要有就是加装多大的轴承。。。。

以上问题还请一一解答,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肿么半天都没人解答。。。千万万千可不能沉下去!!!!
难道洗洗都睡了!!!!

网友A:
半夜帮你顶起

网友B:
不懂还是潜水去吧,有个模友改的是先把打蛋葙内里挖空保留导轨,用舵机作伸缩炮,自己找找,加铁版加固还不如用碳千或玻千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夜帮你顶起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还是潜水去吧,有个模友改的是先把打蛋葙内里挖空保留导轨,用舵机作伸缩炮,自己找找,加 ...

可不要笑我,看来好几天,不是好几遍!本人属于那种你想想不到的笨。。所以想请高人耐心指导。。

楼主: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C:
找找灿烁玩具的帖子,他弄得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找灿烁玩具的帖子,他弄得很不错

他的帖子好像XX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帖子好像XX了。。

找了一下确实被禁言了,虽然是商家,改的还是很不错的

实在不行,你到TB找他吧,他的店里也有说明的

网友D:
驱动轮的罩子用不用拆掉,要有就是加装多大的轴承

軸是8MM的(很緊), 外圈要自己量, 因為造工問題, 每邊也不一樣.

買一把卡尺吧.

网友E:
伸缩炮可以买一个恒龙伸缩波箱,然后把炮管延长。

驱动轮座里正好可以加内8外12的法兰轴承,安装时需要点耐心,不然轴承会卡不住,当然你要是直接粘上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轮的罩子用不用拆掉,要有就是加装多大的轴承

軸是8MM的(很緊), 外圈要自己量, 因為造工問題, 每邊也 ...

恩恩。。卡尺有。。。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伸缩炮可以买一个恒龙伸缩波箱,然后把炮管延长。

驱动轮座里正好可以加内8外12的法兰轴承,安装时需要点 ...

上帝哥来了,白天都没时间上网只有晚上才有。。。
上帝哥的TK22像我这样的菜鸟能搞定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帝哥来了,白天都没时间上网只有晚上才有。。。
上帝哥的TK22像我这样的菜鸟能搞定不

呃,只要懂正负极就完全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