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虎1 倒退 直线 但前进 就往右边偏移

楼主(2013-09-09):
虎1 倒退 直线 但前进 就往右边偏移, 轮子拆了又拆 。钢波波箱换了塑料波箱调试 还是右偏 就是找不到原因 求高手指导。

网友A:
履帶鬆緊度兩邊不是一樣, 太緊就會慢下來. 電調給電也是邊大邊小. 電機動力也不可能一致. 控上微調有用過沒有?
最大可能是電調, 原廠電調本來就是個渣. 不要太驚訝.

网友B:
两边用手转一下,是否顺畅

网友C:
换电机吧。

网友D:
会不会是双向双路电调的右边那一路的前进档烧坏了?

网友E:
主板有问题

楼主:
今晚换电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