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前三点起落架放置问题

楼主(2013-09-09):
前三点起落架的安装,除了要求重心位于前后起落架之间,还有什么要求呢,前后起落架间距的大小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前后起落架的间距小,转弯灵活,但起飞时不容易跑直,大则反之。后起落架太靠后起飞困难。

网友B:
后起落架应该装在重心之后,但要尽量靠近重心.如果离重心远了,升降舵是无法将机尾下压形成机翼迎角起飞的.

网友C:
从杠杆的原理来看,后起落架就是支点,所以后起落架应该在重心后面一点,这样飞机起飞容易,降落也平稳,前起落架的角度一般最好是零度或者负2度比较好,这样降落的时候不容易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