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知青

楼主(2013-09-10):
老知青,你好。按照你的资料做了一架(先谢谢了),是用的现成的风筝,翼展90公分,已经试飞,自己感觉还不错。由于翼面积比较小,滑翔性差了一点。又用1.4米的风筝重新做了一个翼面,滑翔性能有所提高,但是又出现个问题,只能用很小的油门飞,稍微加大油门就抬头,并且一加油,机身就前翘。就迅速爬升,好像推、拉杆也无效,没得反应的动作,只能靠油门的大小来调接速度和升降。这样一来,就根本没有速度了,只能慢慢飞。倒是非常休闲。我在想,是不是我在领会你的设计思路上有问题,或者是在制作中出现了问题,不知能不能给个建议?这里再次谢谢了。发不来视频,只有发2张照片了,见谅。

网友A:
这风筝就是固定翼的飞行方式,把固定翼的理论套用过来就行。

固定翼加油抬头。
肯定重心靠后了。电池往前移。调整重心。
打方向舵没反应,翼面太小,请加大翼面。

网友B:
是一位探索模范 向你致意

网友C:
个人认为油门+升降混控也可以

网友D:
风筝面太软,想办法加固,高速变形上扬,所以推拉舵无效。

网友:
这个要怎么转弯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风筝就是固定翼的飞行方式,把固定翼的理论套用过来就行。

固定翼加油抬头。

谢谢提醒。不过这种伞翼机不像固定翼是靠水平尾翼控制升降、用副翼或者垂尾控制方向。它是靠改变翼面倾斜角来实现转弯,和副翼的动作差不多。但是升降就只有依靠用速度来控制。由于本人对这款机的理解不够,导致现在这种飞行状况。如果套用固定翼的方式,那它的外型就改变了。另外如果加大翼面积,可能飞行难度还要大点。抬头会不会更严重。我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位探索模范 向你致意

模范不敢当,在爱好中探索,折腾自己而已。也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油门+升降混控也可以

已经用的混控了。方向可控,升降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筝面太软,想办法加固,高速变形上扬,所以推拉舵无效。

风筝面可以加固。问题是在地面测试时,推、拉杆动作正常,上天后再推拉杆,翼面反应很小,下面机身在螺旋桨的推力下,产生的反作用力大了,速度越快,反作用力越大,机身后翘,电机推力线改变,导致风筝整个上杨,推拉杆反应基本无效。谢谢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2771你可以参考我的版本

看了你的视频,做得很好,飞得也好。但是外型已经改变了,好像它的心情也改变了,在天空中激情飞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

共同折腾吧。

网友:
我有一把坏雨伞,可以做伞翼吗?

网友:
你用90CM的伞翼可以正常飞,加大到1.4米就不正常,原因是1.4米的阻力增加了。电机的拉力线也改变了。调整的方法也不难,(http://www.myparamotor.com/thread-2615-1-1.html)只要你把电机的安装位置升高2-3cm左右再试试。注意伞翼的仰角在12度比较好。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老支青。已注册:动力伞之家。等待验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