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个小铝盒子,结果一晚上没铣完,太慢啦!

楼主(2013-09-10):
5mm高速钢铣刀,吃刀0.3,F400,因为大半夜的开工,要把噪音控制到楼下不会投诉的程度,一个两三百瓦的小马达都只开一半功率。
结果干了3小时还没完,只能暂停明天接着干。
看来必须给马达装个减速皮带轮了。理想中是低转速高扭力,吃刀0.5以上,F300左右。

网友:
顶楼主,估计几个月后又想造更大的了。

网友A:
0.3也太少了吧,我干低碳钢40的刀,下刀5毫米加切削液跟切豆腐似的。楼主掏腔体类零件不要一层一层的铣,先把多余的用钻头大体钻掉,然后再铣。你一层一层的要干到过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也太少了吧,我干低碳钢40的刀,下刀5毫米加切削液跟切豆腐似的。楼主掏腔体类零件不要一层一层的铣,先 ...

用钻头古掉,是啥意思?

网友B:
我干低碳钢40的刀,下刀5毫米加切削液跟切豆腐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干低碳钢40的刀,下刀5毫米加切削液跟切豆腐似的。

貌似没可比性啊

网友C:
雕刻机的优势在于精确定位,可以雕刻各种曲线

但是速度慢

这种规则的几何图形,其实用洗机速度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雕刻机的优势在于精确定位,可以雕刻各种曲线

但是速度慢

我今天回家早点开工,试试不考虑噪音的最大速度能达到多少,我估计能翻一番。

网友D:
询问一下主轴是什么情况,无动力主轴?加什么电机?

网友:
这绝对是玩玩而已!
还有人说用钻头钻!汗!
我估计楼主的是小雕,应该采用大吃深,小进给的方式雕刻。这种小吃深,大进给的铣方式貌似抬刀次数和转弯太多,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询问一下主轴是什么情况,无动力主轴?加什么电机?

一个不知道功率的小马达,只写了40V,2000多转。这个视频雕刻的时候给的60%转速,PMW调速的。无动力是ER11,打算换ER20的。马达暂时不打算换,想做皮带减速1:3

网友:
主轴太小了,机架浪费了,建议换变频电主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钻头古掉,是啥意思?

我没注意是雕刻机以为是铣床呢,如果铣削量比较大的话,把多余的部分钻掉就可以了就是先整出个毛坯来然后精加工

网友:
3个小时 长了点

网友E:
这应该算磨了,雕都谈不上,还说是铣,,,
你这个无动力我没用过,不知道怎样,但是电机真的是有点弱,配不上你的线轨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应该算磨了,雕都谈不上,还说是铣,,,
你这个无动力我没用过,不知道怎样,但是电机真的是有点弱,配 ...

我是吃刀0.3 F500,这算雕洗,介于雕和铣之间。是雕还是铣,主要是看吃刀和给进速度,雕刻一般吃刀0.05--0.2  F值大于1000,因为使用很细的铣刀或者尖头雕刻刀,不可能大吃刀。
至于磨,没有那种概念。除非磨床。

网友:
虽然加工时间长  只要完成品精度不是很低 就算成功了一步  这东西没有可比性  专业机专业价格

网友:
这东西没有可比性  专业机专业价格!自己能玩就行

网友:
感觉楼主 主轴不行!用带轮减速,估计效果也不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吃刀0.3 F500,这算雕洗,介于雕和铣之间。是雕还是铣,主要是看吃刀和给进速度,雕刻一般吃刀0.05-- ...

就你这种磨洋工的玩法还自己说是雕铣?
十年前人家用的雕刻方法是:平底4.0的双刃铣刀,开槽加往复行切,加切削油,开槽时吃刀0.5毫米,F1200.往复行切时吃深3毫米,侧向进给1毫米,F1200-1800.
是雕还是铣,主要看使用多大的刀具加工起来比较合适:数控铣床的强项是使用直径6毫米以上的刀具进行大尺寸产品的加工,雕刻机的强项是使用直径3毫米以下的刀具进行精雕细刻,而3毫米至6毫米这个范围是铣床和雕刻机加工起来都不舒服的,雕刻机加工起来有点吃力,数控铣床加工起来笨重不够灵活。所以这个范围是属于雕铣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