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油门时机尾左右摆动是什么回事啊?

楼主(2013-09-10):
各位大师,请教一下:我的电直机子起飞时很稳,一下子加大油门时机尾就左右摆动,油门稳定后就好好的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感度高了,调低一点尾舵感度。

网友:
应该是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高了,调低一点尾舵感度。

好,回头试试看

网友B:
除了调整感度可以尝试提高油门曲线,或用定速电调。减少推油门时反扭矩突变。

网友C:
螺距与油门不匹配,适当降低螺距曲线、提高油门曲线,都是指悬停位以上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调整感度可以尝试提高油门曲线,或用定速电调。减少推油门时反扭矩突变。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与油门不匹配,适当降低螺距曲线、提高油门曲线,都是指悬停位以上部分。

好,回头试试

网友:
你说的是固定翼还是直升机啊

网友:
感度高了

网友D:
机身如果震动过大也会影响舵螺仪的哦,你先调一下感度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身如果震动过大也会影响舵螺仪的哦,你先调一下感度试试看。

好的,谢谢

网友:
尾舵机不够力也会摆的。

网友:
金鱼尾,就是锁尾感度高了,减一点试试。

网友:
以上说的都对。

网友(2014-07-12):
感度太高啦,调低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