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的原因都有哪些?如何尽力避免?

楼主(2013-09-10):
想问一个挺土的问题:炸机的原因都有哪些?如何尽力避免?

网友:
原因太多了,一切皆有可能,多练习,多检查。

网友:
想问兄弟你飞的是固定翼还是直机?

网友:
其一得瑟,其二技术不到家

网友:
炸机的原因比较多,最主要的还是个人操控,其次机载设备,装机,天气等都可能导致炸机;

如何尽力避免?

常练习模拟器并多观摩老鸟飞行,向老鸟虚心学习,多飞真机才能提高技术,减少炸机(炸机是不可避免的,大炸小炸早晚是炸)

或者像我一样装个飞控,保你在空中不炸机,但使用飞控后技术提高的会比较慢,而且装了飞控会被高手们不削;

(我是玩近距离FPV容错率低,只能装飞控了,另外就是炸机费用高,自己又是穷人,所以嘛。。。)

总之玩的爽就好。。。

网友:
飞机 飞远了,看不清楚 姿态==>快要炸机咯。

装个便宜的 飞控,花费不多,避免炸机节约可不少哦。

爽了500级直升机 APM2.5飞控 配软件V2.73 实现自主悬停(自动导航即无担忧)晚上视频 ... 1 2

网友:
不炸机的秘诀总结起来就三个:
胆小
心细
肯花钱

楼主:
谢谢诸位的耐心回复!我飞的是6旋翼旋转翼X4飞控,V2216+APC1147+5000mAH+800自制机架。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X4等飞控的故障导致的炸机和飞行器本身的故障造成的炸机哪个几率更大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