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装起落架的X5飞翼首飞,各种喜闻乐见视频. :)

楼主(2013-09-10):
呵呵,给X5装了个起落架,省得手扔打手,结果安装位置有问题无法起飞,最终还是手扔起飞的.起飞过程十分欢乐,各种怪异的起飞姿势.
http://www.tudou.com/v/c195eMxfnA0/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好欢乐的起飞啊!

网友:
起飞太逗啦,特别是撞路牙和手抛倒飞。

网友:
倒着起飞....

网友A:
为什么装起落架不能飞起来呢

网友:
机头很结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装起落架不能飞起来呢

前三点布局的起落架,后起落架必须安装在重心稍微偏后一点点地位置.我装得太靠后了.造成拉升降舵无法将机身后部压低.这样机翼就不能形成迎角,也就无法起飞了.

网友B:
很爽的飞行,顶。你们这是在那里飞啊

网友:
好机器这么坚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三点布局的起落架,后起落架必须安装在重心稍微偏后一点点地位置.我装得太靠后了.造成拉升降舵无法将机身 ...

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爽的飞行,顶。你们这是在那里飞啊

在北 京亦庄南边.还未开通的一条马路.

网友C:
手扔倒飞起飞,厉害。除了8楼说的,另外我猜,你前起落架矮了点,飞机是负迎角。所以没 办法顺利起飞!而且前轮好像没有转向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扔倒飞起飞,厉害。除了8楼说的,另外我猜,你前起落架矮了点,飞机是负迎角。所以没 办法顺利起飞!而且 ...

确实前轮没有转向功能.主要是因为要是加上转向机构,前轮就会过高了.还有你说的提高前轮来产生迎角是不可取的,那样降落时会有问题.只要飞机前轮一落地飞机就会被顶起而重新升空的.除非你能控制到落地时速度刚好等于失速速度.否则只要一落地就会重新离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前轮没有转向功能.主要是因为要是加上转向机构,前轮就会过高了.还有你说的提高前轮来产生迎角是不可取 ...

一般的飞机都有一定的正迎角的,当然不能过高,否则太大的迎角利于起飞不利于降落。你的飞翼看视频滑跑距离不短了,没有正常拉起,除了后轮距重心过远,也有可能前轮是负迎角造成的。在后轮距离不变的情况是可以试下适当提高前轮,如果顺利起飞就找到原因了。飞翼的升力应该是很大的,我也在飞翼上加过起落架,后起落架过远只要有正迎角,只是增加滑跑距离而已,不会拉不起来的。负迎角的话,除非飞机速度够快,否则是拉不起来的。

网友:
又学习了...楼主的飞翼相当坚固啊,我的z84装好好久了,不敢去试飞....静态重心调整感觉一直不太对头,一直再机翼碳杆后,怎么都调前不了...不过看来加装个起落架,应该没手抛摔得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飞机都有一定的正迎角的,当然不能过高,否则太大的迎角利于起飞不利于降落。你的飞翼看视频滑跑距 ...

我后来尝试了把前起落架提高了3厘米左右.还是没能起飞.再高后面的螺旋桨就要打到地了.我只能彻底改造了.

网友D:
那起飞真好笑,,首选你要把后轮的支撑点向前移大概30毫米吧,再教你个地上滑跑起飞的好方法吧,在你滑跑到一定速度时还飞不起来的话,你可以左右摆动副翼同步拉升,即可飞起!记住了吗

                      风暴--老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尝试了把前起落架提高了3厘米左右.还是没能起飞.再高后面的螺旋桨就要打到地了.我只能彻底改造了.
...

那就试试前轮主起落架吧,在重心之后一点即可。飞机不加起落架总觉得少了起降的乐趣,我的50涵道机都装了起落架,前轮还可以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起飞真好笑,,首选你要把后轮的支撑点向前移大概30毫米吧,再教你个地上滑跑起飞的好方法吧,在你滑 ...

恩,我已经开始改起落架位置了.你说的左右摆副翼的方法我当时也试了.没有成功.

网友E:
楼主飞行技术挺好的 从你倒飞拉杆翻身就知道了

我表示X5  暂时是我最喜欢的载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我已经开始改起落架位置了.你说的左右摆副翼的方法我当时也试了.没有成功.

你拉副翼的同时有没有同步拉升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拉副翼的同时有没有同步拉升降舵?

没有拉升降,主要是一打副翼,飞机在跑道上就会左右乱窜了.没敢再尝试了.现在我已经把起落架修改好了.明天去再尝试一下.而且这回前轮也加上转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飞行技术挺好的 从你倒飞拉杆翻身就知道了

呵呵,技术很一般,主要之前一直玩3D所以不怕倒飞.一看到扔出去飞机倒着,也就直接凑合拉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拉升降,主要是一打副翼,飞机在跑道上就会左右乱窜了.没敢再尝试了.现在我已经把起落架修改好了.明天去 ...

这回再飞不起来的话 你可以照我的话做,记住打副翼要快同步拉起升降舵!
     19号去北 京参加中航杯国际无人机比赛

               风暴--老丁

网友:
神机···这么经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回再飞不起来的话 你可以照我的话做,记住打副翼要快同步拉起升降舵!
     19号去北 京参加中航杯国际 ...

今天改装后的起落架成功了.顺利起飞了.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改装后的起落架成功了.顺利起飞了.感觉还不错.

恭喜啦,祝爽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北 京亦庄南边.还未开通的一条马路.

如此耐炸……那个倒飞起飞很牛啊,后起落架接近重心的位置就好了

亦庄南边哪里啊?方便给个地图吗,以前亦庄北边穿过京津塘高速桥东,再向东的那些马路还能飞吗?好久没去过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此耐炸……那个倒飞起飞很牛啊,后起落架接近重心的位置就好了

亦庄南边哪里啊?方便给个地图吗,以 ...

南六环,太和桥南边.有很多的断头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六环,太和桥南边.有很多的断头路.

多谢啦,那我知道那边了,离我好远,我在北五环……

网友:
倒飞起飞那个太JB牛逼了

网友:
这起飞姿势也太有才了吧,哈哈

网友:
哈哈 这飞机折腾的

网友G(2014-04-20):
引用 楼主:
今天改装后的起落架成功了.顺利起飞了.感觉还不错.

您好!请问您的具体改装细节是什么?主要是改装的后轮起落架安装位置,还是前轮高度?我也刚购买了一个X5,第一次就把翅膀炸断了,现在不敢飞,想安装一组避震起落架,请赐教您的经验。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请问您的具体改装细节是什么?主要是改装的后轮起落架安装位置,还是前轮高度?我也刚购买了一个X5 ...

后轮的起落架就装在重心靠后2厘米左右的位置。不过后来我还是觉得起落架没啥必要,还是手扔起飞方便。起落架就会当降落用了。所以我又把后轮往后移动了几厘米。这样降落更稳定。另外过如果想滑跑起飞。一定要让前起落架略高于后起落架。让飞机有一定的迎角。要不很难起飞。我的X5已经卖了。现在我飞死胖子了。

网友:
你在哪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