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倾斜盘

楼主(2013-09-10):
90°倾斜盘必须单独的总距
舵机
吗?为什么不能像120°的倾斜盘一样三个舵机一起来控制总距呢?

网友A:
4个舵机一起来控制总距也是有的

网友B:
90°倾斜盘現在很少看的到

网友C:
学习了 现在貌似很少有90度 斜盘了 雷虎50貌似是90度

网友D:
可以四个,但之间配合要严丝合缝,否则会舵机之间较劲做无用功,甚至直接损坏

网友E:
没见过90度的

网友F:
以前的90度斜盘好象是2个舵机吧, 再加一个总距,也是3个舵机. 3点定一个平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