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万能磨刀机磨制常用雕刻刀方法简介

楼主(2013-09-10):
工具:万能磨刀机一台,400目砂轮(金刚石或树脂均可)一个,直径3.175毫米的钨钢雕刻刀料(可以买电子厂用过的玉米棒废刀杆)一堆。
四个步骤:
1、开半!先将磨刀机各个刻度归零,根据加工对象的软硬,开半尺寸有所区别,一般加工非金属材料的,开半后剩余刀料的尺寸是1.60毫米(标准的3.175的一半是1.5875毫米)。铜铝材料1.61毫米,钢材1.63.
2、掰后角!刀具开完半后,先将夹持刀具的把手旋转90度,使刀具的开半面水平向上,然后再旋转后角角度。同样根据加工材料的软硬,后角大小有所区别,加工材料越软,后角越大,刀具越尖锐锋利;加工材料越硬,后角越小,刀具越钝越结实!file:///d:/DOCUME~1/ADMINI~1/APPLIC~1/360se6/USERDA~1/Temp/211253~1.JPG附图,刀具后角示意图。 常用的材料如非金属材料的后角是45度,黄铜和铝合金后角是30度,钢铁材料一般是15度。这里由于后角的存在,刀具的实际测量直径比刀具的旋转工作直径要小,同时也造成了开半锥刀的磨刀角度问题,附上文件 半锥刀磨刀角度.doc (66 KB, 下载次数: 275) 。如果是磨制锥刀,那这个掰后角的步骤里要加上掰磨刀角度(比如要磨20度的锥刀,倾斜角度不是10度,而是肯定要小于10度,30度后角的话是8.68度。)
3、磨制后角并铲背!为了防止磨刀过程中刀具被磨的发热并烧红,要在磨一下后角时就铲一下背(就是把刀具刃口后面剩余的材料磨掉,这些材料如果不去除会在加工时碰到产品的,所以有经验的浙江镇海的磨刀师傅会在这时多铲掉几个丝的背),直到修磨出需要的刀尖为止!
4、点尖!就是把前面修磨完的刀具拿下来,握在手里然后在磨刀机砂轮上点一下,使刀尖直径达到你设计的刀具直径。这一步看似简单,但也要注意几点:
1、点尖时手不能有丝毫的抖动,实在不好控制就把手臂撑在磨刀机的座上!
2、点尖时要点出主刃偏角和副刃偏角,所以正确的方法是先把刀尖垂直对准砂轮面,开半的刀面要垂直向上,然后向下倾斜15度左右,再向右倾斜3-5度。保持这个角度,轻轻的使刀尖接触砂轮。如果需要的刀尖很小,可以关掉砂轮,在砂轮快停转的时候点尖!另外可以在开半时使用粗砂轮,点尖时使用细砂轮。北 京精雕甚至使用2000目的砂轮来精磨刀具,磨制的刀具有镜面效果,刃口和刀尖的精细度也好!
这种磨刀方法可以磨制开半平底单刃刀和开半锥刀(新手不懂磨刀角度的话可以先练习磨制开半平底刀,因为只掰后角不用掰磨刀角度,熟悉后再磨锥刀),严格意义上来讲存在偏心,会增加刀具的跳动量,但由于锥刀的太多优势还是被广大人民所接收!
磨制刀具是一个技术活,必须多磨多练,刀具磨的好不好实际加工一下就知道了,如果刻个双色板都有毛边那你的磨刀技术肯定没过关!
我还见过一些浑水摸鱼的大爷磨制的刀具连后角都没有,就是把刀具开个半就拿来加工了!

网友A:
过尖的刀都是做浮雕使用了,所以后角随便大小都影响不大。只要刀尖别差太多就好

网友:
这个后角作用不大,后面剩下的还是跟刀具是同心圆,还是会磨到的,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尖的刀都是做浮雕使用了,所以后角随便大小都影响不大。只要刀尖别差太多就好

你所谓的过尖的刀是指刀尖很小的刀吗?过尖的刀都是做浮雕使用了吗?那些二维的细小的文字和精细的图案不是过尖的刀雕刻出来的吗?你拿10度后角的尖刀在ABS上雕刻一下,看看会不会留下毛刺!你再拿45度后角的尖刀加工一个小字冲头,看看能用几分钟!
就以你这种影响不大,凡事都差不多的思想,你根本就不会有大的成就!
大家动不动就说国外的机床好,国内的机床不行!实际上造成这种现象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凡事差不多的人太多了!

网友:
记号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谓的过尖的刀是指刀尖很小的刀吗?过尖的刀都是做浮雕使用了吗?那些二维的细小的文字和精细的图案不 ...

我靠,这么认真呀,哈哈,反正我只关注刀尖就够用了,你用个0.5尖刀后角30度和45度的比铣双色板哪个好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