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遥控器对频问题?

楼主(2013-09-10):
本人新手一个,第一次法帖,望大师指点一二.
目前有T10CP控一台,想和LAMA V4对频,但看了遥控器的说明,找不到对频的选项,想用T10CP的原因是手感好,标配的LAMA V4遥控器感觉不好.
想问问这个由可能能吗?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换个T10CP的接收吧。

网友:
这个遥控器和接收不配套的,不行的。

网友:
不是同一品牌的不配套,对不上的。

网友:
接收要兼容才能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就换个T10CP的接收吧。

有个接收机原配的,但lama恐怕装不上,我是因为看到这款支持ppm发射所以才想到这个问题.

网友B:
控和接收不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和接收不兼容的。

明白了.

网友C:
把接受换成遥控配套的就可以了 应该装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接受换成遥控配套的就可以了 应该装的下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总觉得少点什么,lama v4改控,有教程吗?

网友(2013-10-16):
我在找D10对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