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使用感觉

楼主(2013-09-10):
  上次看到出S4测试版,就赶紧买了一个,回来装机后试飞,基本没有调参,原参数可以飞了,而且蛮稳的,基本没有多大的漂移。
   但是一定要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来,举个例子,我开始没把要求剪电调红线当回事,没剪直接上电试,但是3号电机永远不转,其他三个正常,随后我朋友想起来要剪红线,剪完就正常了。不剪的话3号电机会很烫,电调也烫手,所以零度的说明书还是要仔细看看的。
   再就是解锁,我是10C的控,美国手,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如何解锁电机的,我的顺序是这样。开控,接电源,等几秒,关控,等几秒,开控,掰杆解锁,飞行。。。而且每次拔掉电源后都要如此。
   还有那个GPS模式我都没试,但是我的小四旋翼出现了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
    就是在空中飞行一段时间后,4个电机随机一个会出现失去动力的情况,然后结果可想而知。现在我基本不敢飞高。期间咨询了零度,看是不是飞控程序有BUG,然后咨询了电调厂商,询问是不是要调进角,得知不需要。。电调用的SIMONK程序,只有油门行程调节,不需要调进角。现在我只能怀疑是电机的问题,有没有可能电机工作温度过高之后忽然退磁,然后失去动力。昨天用东西压住四旋翼,油门加大到能起飞的状态,让他一直转动一会儿,结束后摸电调温度适中,电机温度烫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大神知道的帮下我吧。还有怀疑桨在电机上打滑,后来我用弹簧垫片压紧,抓住电机用力转桨,还是有点打滑,不知道电机转起来后扭力有没有那么大,尤其是电机突然加速的时候。
   现在我对这个4旋翼是又爱又怕,因为每次一上天我至少是损失一对桨,而且不敢飞高,一直在一米左右徘徊。我的飞行怎么这么曲折呢。。。。。

配置:DYS30A电调    2312电机   1047桨    3S2200电池(新的)    FUTABA10C控    兼容接收      S4测试版

网友A:
你用什么电机,陪什么桨,这个很重要,要是小电机带大桨,很容易出事儿的

网友B:
新手,还不踏踏实实,肯定是要出事的。 说明书都不仔细看,能怪谁。
桨夹不能太紧不能太松,都会射桨,所以打点螺丝胶 徒手拧到最紧,再用工具转一点点,就差不多了。
动力配置合适吗?
以后有类似疑问,主动报配置。
掉下来确认不是电池过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电机,陪什么桨,这个很重要,要是小电机带大桨,很容易出事儿的

2312电机   配的1047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还不踏踏实实,肯定是要出事的。 说明书都不仔细看,能怪谁。
桨夹不能太紧不能太松,都会射桨,所 ...

电池是全新的   一个格氏   一个花牌    配置是这样的   DYS30A电调(多旋翼专用程序)    普通的2312电机     1047桨   3S2200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是全新的   一个格氏   一个花牌    配置是这样的   DYS30A电调(多旋翼专用程序)    普通的2312电机 ...

是2212 电机吧, 多少kv 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不知道的话就告诉我什么颜色。   应该是超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2212 电机吧, 多少kv 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不知道的话就告诉我什么颜色。   应该是超重了

980KV   红色的   应该不会超重啊   我油门40%左右就离地了

网友C:
是不是这个电机,我正准备入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这个电机,我正准备入手呢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