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船都用什么遥控??

楼主(2013-09-10):
本人用的是富斯GT3C.建议用什么控好?

网友:
我是用天9

网友A:
建设用fm的枪控。2.4g信号容易被水面反射

网友:
我用的是【福特巴6EX-HP】,一直很稳定。

网友:
和固定翼通用 futaba 14sg

网友:
福它爸4PK,6EX,
FS GT3B

网友:
用固定通用的14S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设用fm的枪控。2.4g信号容易被水面反射

恕我孤陋寡闻,请解释下2.4G信号被水面反射是个什么情况?小弟参加了两届航海模型全国锦标赛的汽油耐久项目,碳纤维的船壳,发动机的高压点火,12条船一起下水,跑了三轮预赛,每轮10分钟,再加上决赛,半小时。我害怕海水损坏设备,特地用了便宜的天地飞7通控,平时训练用的10C,还有HITEC的A9,除了见过设备舱淹水接受机被泡以后失控的情况,你说的那个还真没见过。现在的海模比赛,大概也就三四个运动员用的是PCM设备,其他清一色2.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恕我孤陋寡闻,请解释下2.4G信号被水面反射是个什么情况?小弟参加了两届航海模型全国锦标赛的汽油耐久项 ...

无线电波长越短越容易被反射或吸收!看来你还真是孤陋寡闻了!建议你去补下无线电常识.不是说不能用2.4只是FM比2.4更合适玩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线电波长越短越容易被反射或吸收!看来你还真是孤陋寡闻了!建议你去补下无线电常识.不是说不能用2.4只是 ...

你说的这个我也大概知道一点点,从发射机发出的信号,并不是全部都被接收机接收的,大部分是被吸收,反射,阻挡掉的,只有很小一部分的信号被接收机收到,然后做出相应的动作。2.4相对72M之类的发生频率,最明显的缺陷是绕射能力差,只能直线传播,那么岸边到水面的船只,只要不是潜艇,基本是么有阻挡的,又何来的不稳定呢,至于多余的部分,它爱吸收也好,反射也好,无所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我也大概知道一点点,从发射机发出的信号,并不是全部都被接收机接收的,大部分是被吸收,反射 ...

你忽略略了螺旋浆的水花

网友:
油船、电船、仿真船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不同控,主要是通道数的不同要求。
但都要求高可靠性,防止失控意外。
电船一般两个通道或三个通道就够用了,基本上只涉及到油门和方向。
油船要求比较复杂,油门、方向、油针、压水板、熄火等可能都要用到,还要混控,所以要求通道数比较多和调整比较方便。
同电船相比,油船因为有高压火花干扰源的存在,加上失控带来的损失、危险性都比电船大,对控的要求会更高。
仿真船也要根据具体要求选择控,主要也是考虑通道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设用fm的枪控。2.4g信号容易被水面反射

反射,吸收都不重要,设法让接收机收到信号就行,更重要是信号的传输不易受到干扰。
实践证明,大部分人使用2.4G的遥控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忽略略了螺旋浆的水花

这个我的确没考虑到,因为我跑V级,没有太大的水花。不过就全国赛的情况看下来,电动的MONO1,油动的O3.5,O15,也没见过因为有水花而失控的。其实就玩船来说,做好设备舱的防水才是王道,平时训练跑上一两个小时,或者翻船了肚皮朝天泡在水里,捞上来以后打开设备舱,都是滴水未进,能做到这一点,你的船基本已经远离失控了。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失控!不是说2.4G玩船一定会失控更不是说FM玩船就不会失控!我的意思是玩船FM控失控的几率会比2.4小。失控不是说完全对模型失去控制 或许只是某一个转弯你你发现有延时那也算失控。

网友:
我看过相关的帖子,确实玩船FM稳定率要好些,但现在2.4G是主流,毕竟天线短方便,我觉得一般模友完全可以了

除非设备很贵的,才需要更多考虑稳定性选择FM,就算吸收反射啥的,视距范围内一般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喜欢这样的贴子,学习啊

网友:
玩船用什麼控都可以的!看你有什麼級別的要求吧!

网友:
   本人从FM 35、36、40 、72、75MHZ、2.4G的频率用3PKS都试过来了!可以肯定的说FM、PCM制式、频率越低失控率越少!AM频率不敢试,也没有试过。可能我们这里海拔比较高吧,2.4G遥控器距离稍远、见水花就失控的模友不是一、二个人了,失控的船也不是一、二条了,失控的状态是高速直接往岸上冲。失控的遥控器有高档的三禾M11  2.4G、3PK 2.4G也有入门的富实GT3  2.4G。首先申明我不是商家!我也不可能把全世界2.4G的遥控器都试过来。这就是本人的实践!鞋子合适不合适自己穿一穿、试一试就知道了。经验是实践出来的!2.4G遥控器有他的优点,玩船不太合适!  建议如果新购置遥控器的话,购买可以更换高频头的遥控器,这样可以有很大回旋、更换余地!遥控器本身只是起遥控信号的调制作用 , 遥控器的可 靠性,在于高频头与接收机之间信号连接的可靠度!遥控距离远近在于高频头发射功率的大小与接收机的灵敏度!

网友:
楼主你用的控就不错 便宜又好用 不用刻意追求进口什么的  够用稳定是王道

网友:
LS 请问,你用啥基于2.4G波段的控?请提供下品牌和型号,谢谢。。。

我用扶她爸加飞梦2.4G套装,目前,没出过啥幺蛾子。。。

网友(2013-10-15):
本人也在为控的选择犹豫不决,看网评2.4的控不太适合玩船的要求。现手的gt3c质量很好,但遥控不远,最多也就70多米。原有的玩飞机板控也就100多元的华宇反而好一点能到100米,但精度不是很好。感觉船模其他配件的品牌、性能等大家都有较一致的看法,但对控大家评论众说风云。看评论最近大家多推荐futaba 4pl,感觉性价比较好,但还没有玩家就使用的评论和较详细介绍。因为对船控而言,距离第一,精度第二。如果没有足够的距离,玩时会提心吊胆。提请玩家和商家在这方面多多提携。

网友:
玩玩船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电波长越短越容易被反射或吸收!看来你还真是孤陋寡闻了!建议你去补下无线电常识.不是说不能用2.4只是 ...

2.4G是直线传输的

网友:
2.4G控有的适合玩船,有的不适合,没设备测试,估计应该是每种控的发射功率或接收灵敏度不同造成。本人试过多款2,4G的枪控用于玩船,FUTABA4PK最好,4PL也行,这两款跑O,O艇水上距离超过200m。国产的富斯,实惠可靠,接收不进水就从没失控过(玩船电子设备要特别注意防水),GT3C岸上拉距大于350m,水上距离没具体测试过但也足够了。最垃圾是DX3系列的,我们玩船的有3台这个控,距离稍远即失控,岸上拉距不超过200m,接收贵且易坏,根本不适合玩船。

网友:
我用的JR 的388S。。。够骨灰的么。。。

网友:
我用的 JR PCM10  。。。更够骨灰吧!

网友:
有请4前年的FM死忠,当时视2.4G如粪土如猛兽,而今跑着4PKS不撒手的老王同学来聊聊感想。。。。

网友:
再请赛手们上6~7年前和今天的赛场照片来做个注脚。

网友C:
三请各大遥控厂牌,Futaba Sanwa JR Spektrum 来反省一下你们不顾用户的失控风险而断然全面转向2.4G的滔天大罪!

网友C:
四请模龄6年以上的来回忆一下当年撞频的美妙感受,重温一下那时不辞辛苦地对在场每个人逐一询问频点并一一记录的劳动的欢乐。

网友:
五请淫民大众追忆往昔,那高挑的、匀称的、颤颤巍巍的,迎风摇摆的,不可或缺的.... 长辫子的诱惑。

网友:
富斯GT3C跑跑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请各大遥控厂牌,Futaba Sanwa JR Spektrum 来反省一下你们不顾用户的失控风险而断然全面转向2.4G的滔天大 ...

Spektrum 就真的要反省一下了,玩船这个控就真的怕怕。

网友:
玩了几年富斯GT2没有失控还继续玩的飘过
失控主要跟接收机好坏有关 接收好 失控少 你好 船也好

网友D:
HK玩船很多人用multiplex evo 9

网友:
同意楼上,老人无线电家也是这样说的

网友:
天地八!FM和2.4G

网友:
我的是jrxg8!!!!!

网友E:
给你一个小建议,把接收器的天线外皮及里面的屏蔽线多去掉一点,遥控距离回明显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你一个小建议,把接收器的天线外皮及里面的屏蔽线多去掉一点,遥控距离回明显加大

好像波长不对吧?

网友:
学习到东西了…

网友:
学习帖子就是好

网友:
如果把O艇的 天线装在正中间设备舱上,用2.4G的控,国产FS的时候,当你的控和船尾水花和天线保持一条直线的时候,是绝对绝对会失控的~不过只要把天线放在船侧面 就没这个问题了~200米是无压力的,这也就说明了2.4G失控 和天线是不是被直接阻拦有关系的~ 你可以说国产控距离不足,但是超过200米以后 即使1.3米以上的汽油船,也看不清楚姿态了~我现在用MPX的7PRO 在水里测试过距离800米无压力~ 但是人看不清楚也没意义的~ 测试的时候是一人拿船在水里 我在路边跑数电线杆得出的距离~ 同时拿控的人站的位置越高 信号越好,天线的信号线和馈线长度不要轻易改变,实在不够长可以用路由器上的增益天线延长~2.4G的天线 用在船上的时候 是越长越好的,但是长度最好是原装天线的倍数,增加长度不会增加信号强度 反而会降低信号强度,但是受水面波浪的影响会降低,这就折中了效果~反而降低了失控概率~这些我都试过~但是唯一能解决信号,距离的办法就是买更好的控~无论怎么改善国产控的功率在那里摆着~

网友:
futaba的全系列

有了失控保护,什么控我都敢用,

网友:
新手什么控好?

网友E:
新手就用fs gt3c 剥接收器外皮,距离200米以上,绝对够了。futaba 等进口货一般玩玩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就用fs gt3c 剥接收器外皮,距离200米以上,绝对够了。futaba 等进口货一般玩玩没必要。

为什么要剥接收器的外皮呢?

网友:
这是我试出的结果,原来也就60、70米。可能是去掉里边的屏蔽线,加大接收电波的截面吧

网友:
我用spectrum的dx3r

网友:
爱国用国控。

网友:
玩船用不了好控,T7就好了

网友:
我是用FUTABA TT9

网友:

我玩这种

楼主:
经过实验,富斯的GT-3C完全没有问题 。可以说够用,在远也看不见了,不方便我们初级的业余的控制了。

网友:
你用过4pls就知道啥叫好控,如想升级控,建议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HK玩船很多人用multiplex evo 9

HK 玩船很多人用 gt3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请模龄6年以上的来回忆一下当年撞频的美妙感受,重温一下那时不辞辛苦地对在场每个人逐一询问频点并一一记 ...

當年 .... 模型店鋪有些"跳半級"的晶体出售。又有前輩說可以將 Tx 跟 Rx 對調 !

网友F:
我一直用2.4,没有出现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