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600N改700N成功过吗?

楼主(2013-09-10):
是不是改个尾管,换个大桨,DIY一个适合91发动机的发动机座就行了?

网友:
电动的改过,不过不止说的这些哦,主轴一般600使用的是10mm的,而700一般使用的是12mm的,夹头一般600夹宽是12,而700夹宽是14,横轴600是8,700是10,
所有改的东西很多,不过不换这些东西只要不是爆搞的话也没有问题。不过又有什么意思呢,600很好。

网友A:
600用91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用91发动机?

我只是想在600上装OS的15CC汽油机

网友:
600改造下用os91
最好

网友:
600装gt15的想法也有,但是这个想法需要一定的加工能力吧,条件所限,没有试过。

网友:
用汽油机的话估计要把散热扇改一下,以免高温拉缸

网友:
600估计可以用91H 估计比55的更爽

网友:
很久前老外就改了,不用改侧板,改发动机按装座,自己车一个风扇座,其他不变

网友:
600 N按装os91&YS91&G15hz 发动机

网友:
你想怎么样啊

网友:
都可以改,只要自己动手能力强,工具全就OK

网友:
改起来太费劲费钱,不如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