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 和 COMS 图像传感器效果感受

楼主(2013-09-10):
目前手上有
车用前视摄像头 号称CCD 但是使用的是3.3v电源 所以可以判断是COMS且电流只有10毫安,  CCD需要7V/-7v驱动。偏色比较严重。
COMS  pc1089  外围电路简单 5V可以工作 需要IRCUT 不然没色彩
COMS  镁光139  带一片国产DSP 效果不错 需要IRcut
SONY 的effio-e  4140+811  CCD目前已经没有太大优势了,好处是有OSD设置选项比较多,低照差距不大

白天总体效果  镁光139 >effio-e  4140+811> pc1089>车用前视摄像头

实际飞行主要考虑逆光 大反差的效果,等多飞几次后给结论吧

楼主:
夜航 cmos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差,有照明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的,只飞过一次夜航,比较刺激
黑夜里飞机没有灯,隐蔽性不是一般的好

楼主:
CCD 633 的低照很好,不过白天过曝,自能夜航 线数也比较低

网友:
楼主说的对 基本是这样的

网友A:
夜视1089肯定要比136的好很多哦; 当然这个跟很多的因素有关系;比如镜头和参数(色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夜视1089肯定要比136的好很多哦; 当然这个跟很多的因素有关系;比如镜头和参数(色彩)。

最近出AR030 号称1000线,白天效果因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出AR030 号称1000线,白天效果因该不错

楼主记得上图哦

网友B:

大爷的,买了个号称600线的头,49块,我知道是便宜货,颜色偏的都不认识了,光线暗点就黑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爷的,买了个号称600线的头,49块,我知道是便宜货,颜色偏的都不认识了,光线暗点就黑白了,

摄像机机芯 水很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