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机身无规律振动的问题。。。。。。。

楼主(2013-09-10):
机器为:sport机身改FBL+冰人一体主轴座+冰人尾波+KST215+525+K8+40A
上次炸机之后换了主轴、横轴、大齿盘,现在飞的时候出现个怪事,有时候起飞就振动,有时起飞正常,但飞起来之后过段时间机身就开始振动,上下拉下螺距有时候能够暂时解决一会儿,过一会儿又开始振动了。我检查过两支桨重心、重量没有问题,没有双桨,尾巴也没有振动,主轴限位的环也是紧的,十字盘也顺滑,大桨夹和中联炸前刚换的新的。我能看到唯一一点就是小齿盘有点波浪,可是以前也有啊都不抖。找不到原因了,请大家分析下问题在哪里?谢谢。

网友A:
如果确认横轴没有弯的话那就是夹头或是旋转头变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认横轴没有弯的话那就是夹头或是旋转头变型了,

主轴和横轴都是新换的啊

网友B:
大齿和马达之间的间隙留够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齿和马达之间的间隙留够没?

这个真没有看过,不过用手***拨动大齿盘可以转几圈,感觉不是很紧

楼主:
顶起来,再求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和横轴都是新换的啊

可以确认低速时是否也有此问题,或是在一定速度时就会出现此问题,以前在玩450时,在3D100%时电池电量足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电量低点时又好了,最后换了个马达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一次也时这样的现象,最后是重新组装了一下主夹头,里面多加了一个垫片使主桨夹更紧些,这个问题出现可以确定的是共振造成的,主要要找出震动源(很难找)

网友:
检查轴承

网友:
加大油门曲线,油门整体提高十个点!我的也出现过,油门曲线提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