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M6飞控问题!

楼主(2013-09-10):
模友们好!

朋友买了个M6一直没装,今天帮朋友装机后发现三段开关无法控制飞行工作模式,飞机通电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始终都是“自稳”状态,另外,无论怎么设置,和使用三段开关,都没有舵面“锁定”功能。

我自己有一个类似M6的飞控A3PRO,应该说调试也都差不多,很轻松搞定,但这个M6让我崩溃了,我已花了近4小时都没有搞定,说明书我都一个字没漏非常仔细看过,注意了每一个细节,都失败了,没办法,只好求教模友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

是啊,我现在也觉得是飞控问题,应该说M6飞控调试应该相当简单的,以我的水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好像是坏了。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如果真的坏了,我得让朋友去换货了。

网友:
换了再试

网友B:
把你的A3装上,如无问题则说明控啊、三段开关是好的,M6坏了

网友C:
要接一开关通道控制是否起作用,(可用5起落架通道)

网友D:
用的什么控?有些控的开关是有空余的,要自定义辅助第几通道到你要用的那个开关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接一开关通道控制是否起作用,(可用5起落架通道)

5、6通道都试过,二段、三段也都试过,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控?有些控的开关是有空余的,要自定义辅助第几通道到你要用的那个开关上面

我是天九,用通道做开关控制的方法还是清楚的,自己设置过兔子1、2代飞控、A3PRO飞控,都没有出现过问题,让这个M6搞死了,我估计是飞控的质量问题,有可能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A3装上,如无问题则说明控啊、三段开关是好的,M6坏了

我A3装在YAK54上,没有任何问题,天九控也没有问题。糊涂了,可能真的是M6有问题了。

网友E:
不用换了,M6飞控已经烟消云散了,换了也是那样的,你朋友买的最后一批山寨版,所以你怎么调试都是那样,你才用来四个小时,用4年时间看能不能开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换了,M6飞控已经烟消云散了,换了也是那样的,你朋友买的最后一批山寨版,所以你怎么调试都是那样,你 ...

是啊,我也在想,为什么与M6差不多功能的A3PRO几乎就不需要玩家伤脑筋,轻松搞定。
今天这个M6搞的我脑袋都大了,各方面的检查均没有问题(接线方式,说明书介绍的方法,其实真的很简单。),可怎么搞,怎么设置就只能有一个“自稳”模式,而且三段开关根本无法切换飞行工作模式。

这个M6从介绍上看,与A3PRO功能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设置方法略有差别,但实际安装后根本就没有说明书介绍的那些功能。
相反,A3PRO经安装后,与说明书介绍的完全一致,用一个三段开关可切换“自稳模式、关闭模式、锁定模式”,非常轻松搞定,但这个M6却只有一个“自稳定”模式,与说明书介绍的完全不一样。

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脑袋大了,我今天真的被这个M6彻底给搞糊涂了,到底是我的水平问题,还是M6的问题?糊涂,真的糊涂了。。。。。。。

网友F:
飞控上的编码开关是不是拨对了,我记得有一种模式是全部自稳定模式的,不受遥控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控上的编码开关是不是拨对了,我记得有一种模式是全部自稳定模式的,不受遥控控制。

就这么几个编码开关,应该很简单,设置错误的可能几乎没有,可不管怎么设都没有用的,怎么折腾就只有始终“自稳”模式,三段开关根本起不到任何的控制作用,而且没有舵面“锁定”功能,弄了几个小时都没有办法。

网友F:
这个飞控我以前用过,不过我没用过开关控制,都是打到全程开启飞行增稳的。
后来坏掉了,拨码开关错乱,固定翼模式完全不参与飞行控制。打到V尾模式,副翼曾稳有效,垂尾和平尾无效。
你的会不会也是类似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飞控我以前用过,不过我没用过开关控制,都是打到全程开启飞行增稳的。
后来坏掉了,拨码开关错乱,固 ...

我准备让朋友去换货,或退货了。
这个M6从说明书的功能介绍上来看,与A3PRO的功能几乎完全一样,包括它所描述的开关控制方法也是一样的,但实际安装后,只有一个始终“自稳”模式,不像A3PRO“自稳、锁定、开关”功能都非常清楚。所以,我认为是M3质量问题(调试错误可以排除)。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在想,为什么与M6差不多功能的A3PRO几乎就不需要玩家伤脑筋,轻松搞定。
今天这个M6搞的我脑袋 ...

是飞控问题,后面出的M6都是山寨版的,前面那批做出后算了成本,一百多块根本赚不到钱,所以就停止生产了,这个停止生产有很多因素,这个是生意上的竞争引起的,反正一句半句也说不清楚,到底是谁抄袭谁的,也只有当事人最清楚,后面出的M6都是一些见利忘义的做出来忽悠人的,只因为当时那段视频让M6火起来了才造成后面的山寨,退也没有意思了,就当做贡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飞控问题,后面出的M6都是山寨版的,前面那批做出后算了成本,一百多块根本赚不到钱,所以就停止生产了 ...

谢谢你的提醒,不然我还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可怜我的朋友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