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襟翼、对称尾翼的舵机,方向如何调节?

楼主(2013-09-10):
刚刚买了B-60,属于大型飞机了

他的尾翼,是采用对称的两个微型舵机,襟翼也是对称的微型舵机

原装的安装位就会造成动作反向,好像副翼的效果

请问如何调节,才能达到一顺边的动作方向?

我知道自己表达得不好,希望懂我者懂我,谢谢!

网友A:
反向舵机

网友:
Y线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舵机

我自己拆开了舵机,把马达线调换过来,但是通电就尖叫,可能要买专用的反向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Y线~

我就是通过Y线并联的,但是舵机旋转方向是一样的

是不是有另一种Y线,可以使舵机方向反转?谢谢

网友:
现在银燕已经有反向舵机卖了,每只比普通的贵两三元。

网友:
用什么控? 如通道够用就设置混控可以了! 如不能混控就用Y线!  改反向舵机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拆开了舵机,把马达线调换过来,但是通电就尖叫,可能要买专用的反向舵机吧

马达线与电位器线(两边线对换,中间线不动)一起换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通过Y线并联的,但是舵机旋转方向是一样的

是不是有另一种Y线,可以使舵机方向反转?谢谢

没有使舵机反向动作的Y线。
可以用舵机的摇臂另外一边,就是把舵机摇臂转180度。

网友D:
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   2个襟翼舵机和2个尾舵机分别在接收机上各占用一个通道,在遥控器上设置混控

二   为其中的2个舵机改反向,方法是拆开舵机后盖,把电动机上2根线互换,再把电位器与线路板的三根线中的最外面二根互换

三   买2个反向舵机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   2个襟翼舵机和2个尾舵机分别在接收机上各占用一个通道,在遥控器上设置混控

谢谢你的回复,我已经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了

附上B-60裸照

网友E:
樓主: 請問你的 B-60在那裡購買,售價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达线与电位器线(两边线对换,中间线不动)一起换才行。

没错,必须一起换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 請問你的 B-60在那裡購買,售價幾多?

在淘宝搜的,371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搜的,371块钱

謝謝樓主回覆.

网友:
好的控一般都有混控功能,这样襟翼可以不用反向舵机,即用两个通道协同控制(当然每个通道又可以独立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