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凤凰120a电调定速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3-09-10):
想买凤凰电调、不知道这个电调和kontronik电调区别是什么、定速效果比有什么区别?同样是亚拓750mx。

网友A:
我一直用的是凤凰电调,个人感觉凤凰电调的定速很好。没用过K牌的,但听说高手也飞不出太大分别来,就不折腾了。
有一点我同意的是电调的定速功能是非常关键的,值得花大价钱,值多少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B:
凤凰我都没用定速, 依然暴力.其实定速效果 主要是看持续定速而不是瞬间爆发.
如果随意飞飞没所谓了 如果连续大动作,出了手法的正确性,就看电调了。

网友C:
凤凰定速看电机不同,设置不同,但是最新版本的凤凰可以在遥控器像设置尾巴感度一样设置实时定速感度,4525级别的定速感度从6开始慢慢调试,功率小的电机稍微可以加高点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