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小船-43公分-电0-纯碎娱乐哦!

楼主(2013-09-10):
MINI-O,换了一种装法,想跑10-12分钟。
试跑过速度还可以的,应该有50+,也易控和平稳,时间在11分钟左右,
为了能放入大容量的电池电机直轴后置。
4200MAH的电池,纯碎娱乐在小水面玩玩。
上图,等周末拍视频。

楼主:
  这是先前跑的视频,重心没调好,反扭过剩。

同场跑的还有猫头的世界赛纪念版使者,用的也是同样的135元的电池,点解快咁多?

网友A:
好长的船?电机的配置?能否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长的船?电机的配置?能否说一下?

43公分,电机TS1030(20.5*48),35A水冷电调,跑30CNC桨。

网友B:
整个船身 好像太重 跑起来 很吃力。建议船体尾部增加浮力这样跑起来船体与水面的接触面小,同时减小对船体的阻力。 可参照央视节目我爱发明的船体改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船身 好像太重 跑起来 很吃力。建议船体尾部增加浮力这样跑起来船体与水面的接触面小,同时减小对船体的 ...

刚好相反啊。
后置电机加直轴的原因,船尾已经太高了,压头阻力大。

网友C:
用3000mah左右的3s可以跑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000mah左右的3s可以跑多快?

mini的动力配置,跑不了很快的速度,想增加时间。

网友:
上图啊,内部外部图片。期待中
另迷你小船-43公分-电0淘的配置是什么?期待中

网友(2013-10-29):
看此帖 受益不浅  对船头、船中部滑行段、电机位置、重心、船姿等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