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 河谷级导 弹艇 11月30日下水照

楼主(2013-09-10):
电池 电池仓 电调和接收机用热熔胶粘在甲板下面,几乎碰不到水 这个是加固栏杆上胶后用纸带固定下 电池仓  后段  用了2个12V蓄电池 电机线都是这样捆在甲板下端的,免得以后操作碰到或者下水缠时启动被联轴器缠住 电机  试试看 能不能跑 由于电机架使用铝合金窗户上用的铝方管改的,强度不够,就在旁边各加了两片铝板加固 由于以前是汽油机作动力,刚好软轴轴套是内径8MM的,就买了外径8MM的轴系,刚好套进去,不大不小。这个是底下的螺旋桨,较长的那个轴是还未切割的 电机架底部打孔,磨出槽,后用AB胶固定在船上 去台江买的树脂切割片,割木头切铜管铝管都OK 就是用电钻作载体,不好操作

网友A:
是单桨吗?

网友:
新手,没看出差在哪里,呵呵

网友:
自己开心就好啊

网友:
我是没看出来!

网友B:
船做的不错  就是照片拍的有点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单桨吗?

单桨  汽油机   双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做的不错  就是照片拍的有点烂

手机拍的 见谅下  是做的不好

网友C:
自己做的?感觉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感觉挺好啊。

使自己做的

网友:
等着看后续

网友D:
有龙肋骨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龙肋骨图纸吗?

这个图纸还是50元买来的       过段时间找找电子版的     到时候发在帖子里

楼主:
这些这是在做加固时的拍的   碳纤的买卖够   就船头没覆盖了    就只加了5层的玻璃布    有碳纤覆盖的里头也加了3层的玻璃布     船舱里也加了2层的玻璃布和在装汽油和轴系的部分都加了层碳纤做加固,  是在不想打磨了就没有全部覆盖原子灰  就把不平的地方打磨上灰,做好后效果是不好

楼主:
这是只上了一层玻璃布的效果

网友:
好,又一个勇士

楼主:
本人和船的合照
遥控器,喜欢有天线的,所以还是用旧版的
用来做润滑的黄油
在去年冬天做船壳时用的温度计,当时室外温度大概9度时,室内温度是13度 昨晚在固定上层建筑时,一只小强飞到俺的脖子上来,被我用脱漆剂浇死了 图纸,去年买了50元
工作室1
工作室的柜子
那个桌子是从姑父小学校里搞出来的
正面 就是拍倒了
船的后半部分  弹仓下端的动力室的观察舱门
左舷照
排气孔和水冷出口
不解释
菊花的侧照
屁股和菊花
自己做的油杯  大家看看是否能用
油杯的俯视图
还是油杯
舱内图
因为太挤,油箱只能在船头。只有在把发动机那些下来,才能拿下来
设备盒,自己用饭盒做的
华盛26CC汽油机的特写
船照
船照
船照
船照
船照
弹仓里里面是有点火器的点窜天猴

网友E:
有没视频哦,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视频哦,做的不错

汽油机还没有搞清楚,怠速高,怠速一分钟后,机子就会一抽一抽的,就像哮喘发作一样,然后一加高速就会熄火。求大神指导,也看了好几遍论坛里德调机帖,还是不会搞

网友F:
哥们!捧场来了!船做的不错!就是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捧场来了!船做的不错!就是小了点

船是1米1,但是没车,最近的水域就是会展,电驴都不好带了。再大就不行了

网友F:
太大是不好带,就是可惜了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大是不好带,就是可惜了动力

这也是第一次做汽油机的船   船壳架空后我和我老婆一起坐在上面无压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也是第一次做汽油机的船   船壳架空后我和我老婆一起坐在上面无压力

你这是铁船,当然木有问题了

网友:
1.2m就行,顶楼主,船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铁船,当然木有问题了

额  不是铁皮做的   当初就是怕汽油机的力气太大把船弄裂,所以才糊的那么厚。单单船壳就3.7Kg了

楼主:
61式双联装25毫米舰炮

系缆桩使用本地一个叫清口清汤面馆的一次性筷子搞的
这个是救生筏   使用画轴式挂历上轴的两端搞的,今晚要搞,还没上漆
分解开后就是这样
栏杆使用1毫米的碳纤棒做的
点火器特写
打算用的"窜天猴"

点火器在特写
要做几个口子散热,要不很容易烧断里头的电热丝.
电热丝使用坏掉了的电吹风拆下来的
发动机架是自己搞的,本人比较抠,就自己去买块3毫米的环氧板自己切割,再用E51加玻纤布碎屑固定
排气管
油箱为了不会因发动机而震动,特别加了两个拉簧固定
自己做的设备盒,很粗糙
舵片的链接
水冷进水口,刚好铜管用完了,用碳纤管代替

今年买的军火,为做深弹做库存
这是前年买的,还很好
这是老爹鸽子用的,比刚才那个飞的更远更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61式双联装25毫米舰炮

系缆桩使用本地一个叫清口清汤面馆的一次性筷子搞的

哇靠军火库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G:
导 弹要粘贴弹翼,否则飞行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导 弹要粘贴弹翼,否则飞行不稳定。

贴不了,打算加工下,把炮的竹签不用去掉

网友:
深水BOMB的抛射思路。抛射用弹簧是对的,但怎么保证点火后再抛射呢?我觉得用橡皮筋代替弹簧好。用一棉线拉伸橡皮筋,将棉线的一部分接触电阻丝,电阻丝发红后,鞭炮引线点燃,同时棉线被烧断,橡皮筋会弹将鞭炮抛射出去,这个方法最简单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贴不了,打算加工下,把炮的竹签不用去掉

没有弹翼,可以射出,但飞行不是直线,是曲线,我试验过。

网友H:
赛鸽响笛看上去不错啊,哪里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弹翼,可以射出,但飞行不是直线,是曲线,我试验过。

打算再做个长点的点火器,竹签就能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赛鸽响笛看上去不错啊,哪里有啊?

去你当地的信鸽协会问问,那边多

网友:
RE: 1:32 河谷级导 弹艇 制作部分在16楼 还有上层建筑在19楼 不断更新中。。

引用 楼主:
去你当地的信鸽协会问问,那边多

尺寸怎么样?信鸽响笛

楼主:
这个倒是没去注意  回头量下。但是飞行高度和爆炸的强度都比一般的来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