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4-BT iOS地面站测试】试飞,地图偏差,远程调参

楼主(2013-09-10):
首次试飞

万恶的jin fei区,周末跑40多km到十三陵水库,做了简单的试飞,周五晚wkm的5.26固件已经免费开放,全面支持地面站,直到周6晚,NAZA固件依旧是3.16,仍然不支持地面站,在地面站上可以找到NAZA,但是无法连接,连接时报错或超时,没办法,周日的试飞只好请出S800

初次连接飞控,地面站依然有一个欢迎页面,简单介绍各个功能,并自动提示进入模拟飞行,让用户熟悉地面站操作,这个功能可在设置菜单里切换首次使用开关,可重复观看,非常人性化

用S800试飞,试飞项目缩减,只做了简单的单点,和四边小航线

地面站操作简单得太简单,遥控切入GPS模式,屏幕上指指点点几下,点GO就可以了,飞机在空中的时候,可以编辑新的航线,然后继续,试了几个不同高度的航点,飞机从悬停到下一个航点执行航线的特征是:先朝航点飞行,紧接着转向使机头指向下一个航点,同时按固定爬升率爬升,到达高度后平飞,这个过程开始的部分时间机头指向不确定,对有要求的航线,要注意这一点,在编辑单航点时,有个专门的机头指向参数

飞航线的过程中,地面站上用不同颜色线来表示预设航线、已执行的航线,航线执行过程中,遥控器切入姿态即可随时终止地面站航线

初次试飞,已能体验dji的简单易用,使用非常直观,完全不需要复杂的设置和经验即可掌握,围绕飞行体验来设计的一款地面站,配合iOS精美的界面,让指点飞行变的轻松惬意。。。更多的测试还期待Naza 4.0固件发布,在低成本平台上测试自主起降航线、超视距航线,大家都懂的

地图偏差

高德地图的人为偏差恐怕是iOS地面站最大的问题,下面第一张图是地面站里显示的我的位置,第二章图是谷歌地球里的实际位置,卫片拍摄时间是今年5月,车辙和实际的一样,高德图上的车辙和现在相差甚远,几年前的了,这个偏差在GE里测量有400多米

十三陵里市区还比较近,分辨率还可以,再远些的地方,这个视角高度已经没有图了,小距离航线用起来困难,针对地图,dji应该做些工作来解决地图问题,否则蓝牙地面站只能停留在体验层面,真正应用还得上PC地面站。。要么软件纠偏(恐怕比较难,高德地图的偏差量偏差角不是固定的),要么使用google erarth 7的地图引擎,要么开发android pad版蓝牙地面站,期待dji的进一步动作

远程调参

iOS地面站没包含调参略有遗憾,不过dji有iOS下的NM和WM,是否可以通过电台和BTU进行远程调参呢?专门试了一下

地面站套件里BTU和之前为Naza推出的BTU是同一个硬件,BTU直接连飞控,可以用NM远程调参,此时飞控断电,拔掉BTU换上2.4G电台,再把BTU插回电台地面端,重新上电,NM可以继续使用,远程调参的距离也扩展到2.4G电台的距离,但此时地面站已无法找到飞控了,要重新建立飞控与地面站的链接,必须彻底退出NM释放蓝牙设备占用;但是,如果一开始直接就是电台方式链接,NM择无法找到飞控;也就是说,其实蓝牙调参也可以通过电台中继增程,但dji似乎并未开放这个功能,应该统一设计一下,以实现蓝牙地面站和远程调参的无缝切换

BTU和wkm的蓝牙LED不通用,不能互换使用,wkm无法实现蓝牙调参增程,不过wkm可以同时接电台和蓝牙LED,在ipad上GS和WM两个应用可以同时启用,互不干扰,下一步,dji似乎可以考虑一下GS和远程调参兼容的事情,而不用多插一个蓝牙设备。。

等Naza固件出来,下一次测试考虑来个dji 和 零度移动地面站的PK如何?

网友:
抢个沙发,顶一下

网友:
好吧。。藤椅~~

看这个界面。。觉得没啥PK的必要了。。。

网友:
哎~~中毒啊!!!!

网友:
中病毒了

网友:
我擦。。地图有这么清晰??

网友:
今天也简单试了一下iapd 地面站,情况跟楼主说的差不多。主要问题就是地图偏差太大(天C特色)。补充几点我用的ipad mini电压显示不是一直显示小数点后一位,影响飞手对电压的正确判断。还有就是蓝牙距离很近(3米)就会出现连接中断现象。不过这个软件真的不错了,毕竟第一版。

网友A:
哈哈,楼主,我的地图好咋就没偏移呢

看漂亮的宝安体育中心

--------------------------------------------------华丽的分割线--------------------------------------------------------

再来看看有偏移的地图,看起来好像有三四百米

--------------------------------------------------华丽的分割线--------------------------------------------------------

原来使用国外的IP下载大 陆的地图,就可以带出去离线正常使用,

没有偏移,美国人民真幸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我的地图好咋就没偏移呢

看漂亮的宝安体育中心

苹果在iOS5发布后踢开了股沟的地图服务,转而与各国的本地地图供应商合作给苹果用户提供地图服务了,苹果的中国合作商是高德,高德地图啥样苹果里的地图就啥样,如果当初苹果选的是百度地图,那现在也能支持下载离线地图,位置也说不定准点儿~~~

楼上的如果用的是美国的apple ID,对苹果来讲楼上的就是高端洋气的美国用户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苹果在iOS5发布后踢开了股沟的地图服务,转而与各国的本地地图供应商合作给苹果用户提供地图服务了,苹果 ...

据我了解国内的地图服务商都有偏移,具体原因大家都懂的。
不需要用美国的app ID哈,只需要使用vpn下载地图即可。

网友:
顶一个,这样偏移就可以解决了啊~!楼上真乃神人也,这都发现了。

网友:
地面站的主要用处是干嘛啊?

楼主:
Naza 4.0固件已可以升级了,LK24和BT也升级到最新版本固件,Naza也可以正常使用GS地面站了

固件升级后,NM不能用了,提示软件不支持新的固件,等待软件升级

网友B:
地图偏差,是天C搞的,没办法,可***(监控)解决。

网友:
靠,可以用国外ip登录解决。

网友:
中国这掩耳盗铃的玩意儿太搞笑了。

网友A:
确实阿。跟当年的闭关锁国没什么两样。

网友:
ipad的地图可以下载的么?

网友:
那个高手具体出个教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阿。跟当年的闭关锁国没什么两样。

关键是外国人早就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坐标了,而且真要干坏事的人也知道精确坐标,唯一忽悠的是自己的老百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外国人早就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坐标了,而且真要干坏事的人也知道精确坐标,唯一忽悠的是自己的老百 ...

确实,这种表面工作,在这片神奇的国度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图偏差,是天C搞的,没办法,可***(监控)解决。

记得年初的时候看过篇文章,goolge已经发布了google地图iOS版的SDK,开发者可以绕开苹果地图直接桨google地图作为自己的APP默认调用的地图,能成不?。。。

改IP也是个临时方法,求推荐免费***的VPN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年初的时候看过篇文章,goolge已经发布了google地图iOS版的SDK,开发者可以绕开苹果地图直接桨google ...

事实上google地图也难逃厄运!同样存在偏差问题。

楼主:
高(速)竟然也成关键字。。。。

网友(2014-01-13):
地图是下载一次还是实时下载的?

网友(2014-12-09):
高德地图用VPN也没用,偏差依然巨大。

大疆精灵V2+的地面站,用苹果手机app根本无法用。

网友:
lz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流口水……再等等吧

网友:
dji 和 零度移动地面站的PK如何?